刚绘制的交流电流变送器

楼主(2013-11-24):
   这是我刚绘制的交流电流变送器     已结帖

网友A:
您的图实在画得不怎么样,受累啊,第一级就要整流,这完全是错误的,电流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不要超过0.3V,不然不保证信号的线性度,必须0.3V,放大(量程调节),精密整流+调零+输出电流(电压).

网友B:
楼主目的是将交流电流0~5A转换成4~20mA输出。5A电流输入显然是电流互感器,4~20mA输出在哪里?
楼上说得对,应该先电流电压变换,然后精密整流。

楼主:
谢谢楼主     我想问的是   这4个运放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希望高手们   指导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改过的图纸    希望大家看一下   谢谢

你是想要整流滤波,得到直流电压吗?有点问题,第二个运放的输出端怎么跟反馈端不接在一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第二级    麻烦大家看一看   谢谢

明显没有输出电流来的,要设计成恒流源输出,电路是您原创的吗?

网友C:
我们的方案是电流变电压,整流滤波放大输出

楼主:
这款电路在设计时   很感谢zyj9490先生和machang老师的指点          这个电路目前会计算了    后面准备自己真正设计一款出来

网友A:
您把每一级电路的输出电压算下,是不是合适?

楼主:
这是我用仿真软件仿真的全波精密整流电路   感觉这个整流电路  一点整流的作用都没有   不知道错在哪里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书上说   R1=R2=R3=R5=2R4   电容是滤波作用      现在   感觉这个电路   一点整流作用都没有   没有头绪

楼主:
重新找了资料    上述的全波整流是错误的

楼主:
这个电路   本身我没有理解   现在的问题是   波形还有点失真    不过   在仿真元件中调节电阻   仿真软件总是提示错误   这个就比较郁闷   有高手麻烦指点指点   谢谢

楼主:
我把multisim文件也传上来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试一试   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书上说   R1=R2=R3=R5=2R4   电容是滤波作用      现在   感觉这个电路   一点整流作用都没有   没有头绪 ...

书是专家写的,专家的话都敢信,你那电路把我看晕了

楼主:
在gaoyang版主的帮助下   重新绘制了一个电路图   和大家分享一下    不过  还是有问题   整流后波形不对   尝试调整外围电阻   还是不行   希望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谢谢

楼主:
这是第四种全波精密整流   有兴趣的朋友看看    不过他整流出来后   波形倒相了   如果要求正向波   在加一节反相器   应该就行了   话说   自己的水平  真的很水   模电   很多环节都没有真正吃透

楼主:
如果有高手    希望帮忙指点一下   这几种运放的 外围电路   应该怎么计算   谢谢

楼主:
这是multisim的仿真电路     有兴趣的朋友   看看   模拟一下   看看   到底怎么计算   才能得到想要的波形和参数   谢谢大家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书上说   R1=R2=R3=R5=2R4   电容是滤波作用      现在   感觉这个电路   一点整流作用都没有   没有头绪 ...

公式反了,R4

网友A:
R4是其他的2倍,公式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R4是其他的2倍,公式反了。

我看错了,原来公式是对的,R4是小一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用仿真软件仿真的全波精密整流电路   感觉这个整流电路  一点整流的作用都没有   不知道错在哪里    ...

仿真接线有误,信号源的地是中间一个脚,右边的是反相信号,R3是R4的2倍。
以上错误,肯定仿真不出来了。

楼主:
这个电路不对啊    我重新模拟了一下   大家看一下     波形不对 啊      zyj9490先生   我重新修正了仿真电路   还是有问题

网友A:
我仿真结果,正常。

楼主:
书上说这是一个半波整流电路    仿真下来   是一个全波整流(双电源供电)       我将反馈线接在电阻和二极管之间  却变成了半波整流(单电源供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