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中断打断当前操作

楼主(2013-11-24):
(无正文)

网友A:
不进入低功耗就可以啊,和51的程序一样,用个while(1)

网友B:
去掉低功耗的命令。

网友B:
while(1)等待循环就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进入低功耗就可以啊,和51的程序一样,用个while(1)

这个在串口上可以这样做,我今天也试过了,但cc430无线的中断好像不太一样,我之前试了好像不行,不知道版主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在串口上可以这样做,我今天也试过了,但cc430无线的中断好像不太一样,我之前试了好像不行,不知道 ...

一般是把进入低功耗的指令去掉,加上while(1);
这样就不会进入低功耗了
你能把你的程序发上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把进入低功耗的指令去掉,加上while(1);
这样就不会进入低功耗了
你能把你的程序发上来吗? ...

这个附件就是那个接收的程序,是根据一个例程改的,把低功耗一去掉就不行。我现在根据这个例程把很多东西都优化了,并且根据我的实际需要加了很多功能,但这个低功耗就是没法去掉。请版主看一下吧,多谢!

网友A:
看了你的RF_Toggle_LED_Demo文件,把进入和退出低功耗模式的代码去掉似乎就可以了。
看你开了看门狗,记得及时喂狗啊:)

网友A:
msp430进入低功耗模式后,当有中断唤醒,执行完中断服务程序,如果中断服务程序中没有退出低功耗模式的代码,msp430还会恢复成中断唤醒前的状态,也就是低功耗模式。
所以在main函数里,低功耗模式后面的语句是永远执行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进入低功耗模式后,当有中断唤醒,执行完中断服务程序,如果中断服务程序中没有退出低功耗模式的代码 ...

后来我把看门狗关掉了,而且把进出低功耗去掉了,还是不行的,就这个程序。是不是跟无线的WOR有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来我把看门狗关掉了,而且把进出低功耗去掉了,还是不行的,就这个程序。是不是跟无线的WOR有关呢? ...

应该不是。你看看这个文档:http://shop.21ic.com/share_docdata/2011-05/CC430-Wake-On-Radio.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你看看这个文档:http://shop.21ic.com/share_docdata/2011-05/CC430-Wake-On-Radio.pdf ...

谢谢,我这几天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你看看这个文档:http://shop.21ic.com/share_docdata/2011-05/CC430-Wake-On-Radio.pdf ...

我在我的复杂程序下试过了,现在可以把低功耗去掉了,开启中断后我用了for(cccc=0;cccc<=50;)这么个for循环把那里卡住,cccc是全局变量,在中断服务程序里把cccc赋51,证明了是可以的,谢谢版主的帮忙

网友C:
这个跟你的单片机等cpu自身的功能是有关系的

网友C:
例如430单片机的话,设置的任一个中断发生的话都可以唤醒休眠状态的

网友C:
而像stm32单片机进入休眠个状态后,一般的如定时器/时钟的秒中断的都不可以唤醒休眠状态的

网友C:
职能是特定的中断可以唤醒的,还有啊,就是不论哪一个单片机的,都需要设定其各中断的响应优先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