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launchpad遇到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3-11-24):
1,为什么板子上的四个LED灯单独闪烁可以,四个灯一起闪烁就有两个灯没有反应?
2,怎么让程序上电从flash里面运行,只换一下CMD文件就行了吗?
程序如下

#include<DSP28x_Project.h>

void delay(float i)
{
        while(i--);
}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系统控制初始化
   //InitGpio();
//  DINT;      //禁止全局中断
   InitPieCtrl();
//  IER = 0x0000;  //禁止CPU中断
//  IFR = 0x0000;  //清楚CPU所有中断标志
  // InitPieVectTable();//位向量表中的所有中断向量配置对应的入口地址
   EALLOW;    //允许访问受保护的空间
   GpioCtrlRegs.GPADIR.all=0x000f; //配置I/O口为输出
   EDIS;      //禁止访问受保护的空间
   for(;;)
        {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0=1;  //电平翻转
   delay(60000);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1=1;
   delay(60000);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2=1;
   delay(60000);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3=1;
   delay(60000);

        }
}

楼主:
我是楼主,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为什么换成F28027.cmd后程序可以烧到flash里面,而且不掉电的话可以运行,但是拔掉USB以后上电就不运行程序了。我是通过板上的LED闪烁来看程序是否运行的。

网友A:
看你的程序,没让四个灯一起闪烁啊

网友A:
另外,C2000在FLASH里运行程序,只是将程序烧写到FLASH中,与在RAM里运行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在FLASH里运行需要设置等待周期,对于对时间要求严
格的过程,需要拷贝到RAM中运行,以达到最高速度。这样,如果对程序处理不当,就有可能使在RAM中运行正常的程序烧入FLASH中后就无**常运行。

网友A:
推荐你看看《TMS320C28x Optimizing C/C++ Compiler User's Guide》和《TMS320C28x Assembly Language Tools User's Guide》

网友B:
难道闪烁太快了?

网友B:
Io没有弄错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