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5V耐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1-24):
各位大侠,
   近来用STM32 IO控制5V电平,用2.2K电阻上拉--对有5V耐压引脚,使用开漏输出。
   问题:5V到底是什么意思?使用3。3V耐压的IO上拉电阻也可以控制5V电平吧?
十分感谢!

网友A:
可以,但最好加个buffer

网友B:
就是3.3V的耐压引脚(设置为开漏输出状态)可以用上拉电阻上拉到5V...

网友C:
可以,但是要多注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