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如何整体上移正弦波

楼主(2013-11-24):
现在我要做的是一个 检测交流电正弦波 ,220V交流电 通过霍尔变压器 变成了幅值为2V的 正弦波

正弦波现在是+-2V 我想要通过 电压跟随器 和加法器 加上2V 变成0-4V的 以便于AD采集

现在的问题是multisim 仿真 看着是 提高了波形,用示波器看  没有波形

网友A:
方法应该对的

只是你说的用示波器看是已经有试验电路了么。。。
如果没有那就得慢慢查了。。。

电路不难,也就两级,一级一级查

网友B:
+-2Vp,加上2V直流偏置,就可实现0--4V量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Vp,加上2V直流偏置,就可实现0--4V量程

正解

网友D:
那个电路两级间加个隔直电容。 然后后级加个2V直流偏执。 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应该对的

只是你说的用示波器看是已经有试验电路了么。。。

我已经有正弦波电路 就是CHV-25 模块输出的正弦波 幅值为2V的 这个已经用示波器看了

把这个正弦波接入我上图的 输入 第一级输出有的时候有正弦波 有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有的正弦波也是有很多毛刺的那种 没有原来的CHV-25输出的线条那么细的正弦波    然后用示波器看第二级输出  根本就是一条直线 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E:
在R2的位置换上电容,在第二运放+输入端加一只电位器。调整使输出得到,就可实现0--4V量程。
波形直线原因是第二运放处在衰减状态。检查反馈值。

网友F:
R2用10uF的电容取代,R3取10K的电阻,VSS为2V,这样就好。加电容后有一点点相移,但应该不影响你的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电路两级间加个隔直电容。 然后后级加个2V直流偏执。 就行了。

高手 我现在用示波器 看波形已经有了  但是有新的问题 输入正弦波峰峰值是2.25  经过这个电路后 波形都在0点之上了 但是为什么峰峰值 变成了1.59

我理解的是 波形整体上移 不应该有波形的峰峰值 幅值变化啊

网友G:
弄不懂为什么要用电容隔直。
楼主第一个图应该是正确的,波形不对感觉是霍尔传感器连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弄不懂为什么要用电容隔直。
楼主第一个图应该是正确的,波形不对感觉是霍尔传感器连接有问题。 ...

我现在用示波器 看波形已经有了  但是有新的问题 输入正弦波峰峰值是2.25  经过这个电路后 波形都在0点之上了 但是为什么峰峰值 变成了1.59

我理解的是 波形整体上移 不应该有波形的峰峰值 幅值变化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示波器 看波形已经有了  但是有新的问题 输入正弦波峰峰值是2.25  经过这个电路后 波形都在0点 ...

直观的解释是隔直电容对于交流信号相当于一个电阻,交流信号经过这个电阻及后面的偏置电阻分压后进入下一级运放的输入,分压以后幅值当然降下来了。
我觉得电容隔直一般用于交流功率的传输,比如电源、功放或射频发射、检波等。如果用于需要精确测量幅值的测量电路,由于电容的参数会受很多因素影响从而严重影响测量精度,需要非常谨慎地选择系统参数和限制应用条件。尤其对于50Hz这样的低频,大容值的电容参数更容易漂移,我不认为电容隔直是个好办法。
从原理上看,我觉得你一开始的电路没有问题,没测到信号是其他一些原因造成的。

网友H(2015-12-15):
对于幅值未知的正弦信号,如何将它上移到刚好在X轴以上

网友I:
我做过这个,用DAC做程控放大器的基准电压,可是有个要求就是-1V到1V的,DAC输出是0V到4.96V的,于是我将整体电平下移了两V,每一路都得加跟随器,要不然反馈会影响前前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