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77A,数据手册有些地方看不懂

楼主(2013-11-24):
1.brought high是什么状态?brought 是借的意思,借高?啥意思....
2.the SCL pin is de-asserted,是什么状态?de-asserted是撤销的意思,那SCL被撤销是啥意思啊?而且后面括号又有说明是pulled high,谁把他拉高的?再后面又说如果检测到SCL是高电平....,既然把它拉高了,检测它不就肯定是高电平嘛!不理解。。。。
3.SCL allowed to float high,这个float high又是什么状态啊?

感觉数据手册比国内的书讲的详细多了,但由于水平有限,有些地方的表达不怎么懂。。。。

网友A:
既然没有人回答,我就来现个眼吧.有些地方是我自己起的名字,可能不准确.如果有专业人士,欢迎更正.
1.在进行IIC通信时,一般有一个主机一个从机.通信时,将主机的SCL,SDA引脚与从机的SCL.SDA引脚分别相连
2.单片机中SDA(或者SCL)引脚内部的硬件示意图,大致可以理解为图中所示的硬件结构.(个人理解,有误差)
3.当通信双方都没有利用IIC总线进行通信时,就会释放总线(即英文的DEASSERT LINE).所谓释放总线,即是单片机控制内部的模拟开关
断开,这时对应的通信线上(图中的红色线)就会处于高电平状态.此种状态是由于通信双方都没有"理睬"总线而得到的高电平.
所以可以称为浮高.即英文的FLOAT HIGH.
4.当其中一方控制自身的模拟开关闭合时,通信线上的电平会被拉低.PULL LOW.  释放总线时
通信线会被拉高.PULL HIGH  .                也可以叫带高.BRING HIGH.
5.请注意,通信中的一方释放通信线的时候,并不能保证通信线上就一定是高电平.
只有另一方也释放通信线时,才能使红色线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没有人回答,我就来现个眼吧.有些地方是我自己起的名字,可能不准确.如果有专业人士,欢迎更正.
1.在进 ...

谢谢,你的解释很详细。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就是说,假如当通信的某一方不需要控制总线线了或者当想获得对方此条总线上的的信息的时候就释放总线,也就是数据手册中说的float high 、bring high、deassert对吧。而这个释放总线就是把总线拉高(说是拉高,其实就是让此条总线的状态由对方来决定,只是当对方也释放总线时它是高电平,所以才有手册中释放完后又检测它的状态,就是为了获得对方此条总线的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没有人回答,我就来现个眼吧.有些地方是我自己起的名字,可能不准确.如果有专业人士,欢迎更正.
1.在进 ...

我觉得把FLOAT HIGH翻译成悬空,貌似更好一点,因为当一个脚断开没有接任何东西时,中文一般都称位悬空.....或者翻译成置空,不过这有点动态的感觉,看情况了......这也只是我的理解,还有BRING HIGH翻译成带高,也觉得很难理解....我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没有人回答,我就来现个眼吧.有些地方是我自己起的名字,可能不准确.如果有专业人士,欢迎更正.
1.在进 ...

补充一下.....我只是说一下自己的见解,没有说你的翻译不好,你解释的很详细,翻译也非常OK........不要误会:lol

网友C:
PIC16F877A这么一个古老的型号,中文手册和相关的中文书籍简直是多如牛毛,如果英文不好,就对照中文资料学习,这种问题拿上来问,属于典型的浪费社会资源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C16F877A这么一个古老的型号,中文手册和相关的中文书籍简直是多如牛毛,如果英文不好,就对照中文资料学 ...

好吧。。。我错了。。。。
不过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与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