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D32-RS232接口一体化步进电机驱动控制器】

楼主(2013-11-24):
基于GD32-RS232接口一体化步进电机驱动控制器

1.     物理尺寸特性
       微型化设计,小体积45 mm x 45 mm x15mm
       定位孔:Φ3mm x5mm:37.8mm x 37.8mm
       高效散热系统
2.     电机驱动特性
       宽电压输入12 ~ 24VDC
       20级可调相电流输出,最大2A峰值电流,指令在线调整
       1、2、4、8、16、32微步细分,指令在线调整
       双H桥恒流控制,指令在线可调整释放/使能
       自动低电流锁定功能,降低功耗
       适用于57及以下两相四线制步进电机
       适用于1.8°及0.9°步距角电机
       空载转速可达2500 RPM
       最大运行步数1 ~ 4294967295
       过温、过流保护
3.     通讯特性
       RS232 三线串口通讯
       通信波特率19200
       通信接口光耦隔离
4.     功能
       控制、驱动、算法三合一
       指令控制,方便调试和简化应用
       智能加减速算法,提升电机运动性能
       结构小巧,便于安装及系统集成
       高级运动控制算法,智能线性加减速控制
       配置参数可指令控制保存,可指令读取查看
       指令简单易操作
       傻瓜型用户界面,方便操作及移植开发

实物图片:

测试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k0MTgyNDYw.html

楼主:
这个应用旨在引导一种模块化(module)设计思想,将传统步进电机的控制器(controller)、驱动器(Driver)、运动算法(Arithmetic)三合一,使其成为一个模块,或者称其为Black Box,使用者可以不用了解Box内的电路设计,程序架构,只需关心接口(interface)即可,这种接口可以适应多种主机(Host)控制,诸如PC,MCU,FPGA,PLC之类。
Black Box替用户完成大于95%的工作量,使用者只需完成少于5%的工作量,即可快速完成平台的系统搭建。

同时这个应用也很好的验证了GD32的系统抗干扰性和稳定性,MCU和Driver之间没有任何隔离,电机启停瞬间没有丝毫影响MCU工作。

网友A:
为啥不一步到位做成485接口的,实用性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一步到位做成485接口的,实用性更强。

这个可以有。

网友B:
步进电机驱动,很好,成本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狂赞

这只是一个方案,国外早已就有这样的case,国内也已有成熟的产品,接口也比较丰富,如果想多个电机控制,较成熟的有RS485和CAN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驱动,很好,成本怎么样?

这个方案,旨在体现一种步进电机驱动控制器的模块化设计思想,如果要产品化,性价比会很好,成本会很有竞争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旨在体现一种步进电机驱动控制器的模块化设计思想,如果要产品化,性价比会很好,成本会很有竞 ...

如果把成本压下来了,那么稳定性和可靠性怎么样

网友D:
不错的设计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成本压下来了,那么稳定性和可靠性怎么样

经测,暂没发现问题。

网友E:
开源的硬件,我也模仿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源的硬件,我也模仿一下

大概做法,简单:
1)controller:MCU即可,GD32,抑或STM32。------完全兼容
2)driver:找一款专用的步进电机驱动IC,支持步数细分和电流修改即可。-------ST、TI都有类似IC
3)arithmetic:主要涉及加减速控制、driver控制管理。------论坛上一搜一大把,稍稍修改即可为己用。
4)interface:RS485接口简单,控制也容易。------有很多这样的例程可移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概做法,简单:
1)controller:MCU即可,GD32,抑或STM32。------完全兼容
2)driver:找一款专用的步 ...

谢谢指点

网友F:
我一直用DSP2000做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用DSP2000做控制

如果仅仅做指令控制和驱动控制,普通M3内核的MCU完全够用了,但是如果涉及到CNC控制,一般的MCU就有点捉襟见肘了,特别是在做插值和插补运算的时候,少不了浮点的计算,DSP这个时候就显得强大了不少。
但话说M4内核的MCU已带有DSP的FPU功能,理应可以完成相应功能。但Controller和Driver的配合应该是互补的,如果Driver功能足够的强大,就不会太挑剔Controller的性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仅仅做指令控制和驱动控制,普通M3内核的MCU完全够用了,但是如果涉及到CNC控制,一般的MCU就有点捉 ...

说的很好  其实我们更应该将DSP看做是一门技术
不能一说DSP就想到了TI   M3内嵌了FPU
其实也就是DSP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仅仅做指令控制和驱动控制,普通M3内核的MCU完全够用了,但是如果涉及到CNC控制,一般的MCU就有点捉 ...

欢迎你多多支持一下DSP技术版块和TI DSP论坛版块

网友G:
看起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起来还不错!

TKS!设计之初,就以用户的角度来构思方案,
所以在功能上完全达到预定要求:
1、接口简单---RS232(Tx,Rx,GND)
2、指令简单---命令+参数
3、操作简单---指令操作电机启停、加减速控制
4、结构简单---小巧、有散热片
性能上也毫不逊色:
1、系统稳定---接口隔离、过流保护、高温停机
2、智能算法---自动选择梯形or三角形加减速波形,42电机空载可达2500RP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设计赞一个

TKS!

网友H:
运行起来好像声音有点大,没做细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运行起来好像声音有点大,没做细分吧

最大32细分,测试视频中为8细分模式。

网友C(2014-01-20):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旨在体现一种步进电机驱动控制器的模块化设计思想,如果要产品化,性价比会很好,成本会很有竞 ...

是作为GD的解决方案发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作为GD的解决方案发表吗?

对,方案使用的是GD32的MCU,所有参数匹配完全按照GD32的性能来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的,好东西!

如果借助GD的平台,实现方案的产品化,会有市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方案使用的是GD32的MCU,所有参数匹配完全按照GD32的性能来优化。

:lol是不是可以用于商业用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用于商业用途的?

方案的产品化才是最终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必须要赞的设计

TKS!

楼主:
引用 网友K:
赞一下

TKS!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方案的产品化才是最终目的。

是不是可以免费用于商业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免费用于商业用途?

一般的商业模式就是:产生利润,理应付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的商业模式就是:产生利润,理应付费。

:'(

网友L(2014-05-09):
要顶一下LZ,很精致。
另外.LZ你是GD32的技术吗?作品能开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要顶一下LZ,很精致。
另外.LZ你是GD32的技术吗?作品能开源吗?

谢谢关注,暂不支持开源。

网友M(2014-09-03):
期待楼主能弃用驱动接口, 直接使用gd做细分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期待楼主能弃用驱动接口, 直接使用gd做细分驱动.

如果弃用专用的driver,只使用软件做细分,最多能做到2细分而又不影响性能。
但是2细分的步进电机驱动只能干粗活,不胜任太细致的活。

网友N(2018-03-23):
请问套件可以购买吗?

网友O(2018-05-10):
干看看,GD主页链接进来的,方案说明都没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