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学习小结分享

楼主(2013-11-24):
一 Bios的启动过程
DSP/BIOS的启动过程包括以下几步:
       * 初始化DSP:复位中断向量指向c_int00地址,DSP/BIOS程序从入口点c_int00开始运行。对C6000,初试化堆栈指针(B15)和全局页指针(B14)分别指向堆栈底部与.bss段的开始,控制寄存器AMR、IER和CSR也被初始化;
       * 用.cinit段中的记录来初始化.bss段;
       * 调用BIOS_init初始化DSP/BIOS模块:BIOS_init执行基本的模块初始化,然后调用MOD_init宏分别初始化每个用到的模块;
       * 处理.pinit表:.pinit表包含了初始化函数的指针;
       * 调用应用程序main函数:在所有DSP/BIOS模块初始化之后,调用main函数。由图2可以看到,本程序在main函数中添加了必要的初始化代码。Main函数初始化之后CPU的控制权交给DSP/BIOS。需注意,main函数中一定不能存在无限循环,否则整个DSP/BIOS程序将瘫痪;
       * 调用BIOS_start启动DSP/BIOS:BIOS_start函数是由配置工具产生的,包含在programcfg.s62文件中,它负责使能DSP/BIOS模块并为每个用到的模块调用MOD_startup宏使其开始工作。
在这些工作完成之后,DSP/BIOS调用IDL_loop引导程序进入DSP/BIOS空闲循环,此时硬件和软件中断可以抢先空闲循环的执行,主机也可以和目标系统之间开始数据传输。
二 硬件中断向量表的配置
1. 编写中断服务例程
在.c源文件中编写ISR函数c_intXX,用于中断处理,如:
interrupt void c_intXX (void)
{
           …;
}
注:对于硬件中断而言,XX = 00~15。
2.初始化中断向量表,并在内存段中的中断向量表中配置好对应的中断向量
           首先是把中断向量表定位到某一内存段中,我们可以在cmd文件中配置中断向量表的内存映射,如:
MEMORY
{
           VECTORS:         org = 00000000h,       len = 00000400h
           L2SRAM:            org = 00000400h,       len = 00100000h
           SDRAM:             org = 80000000h,       len = 10000000h
}
SECTIONS
{
           .vecs                  :>            VECTORS
           .data                  :>            L2SRAM
           .text                   :>            L2SRAM
           .switch               :>            L2SRAM
           .stack                 :>            L2SRAM
           .bss                    :>            L2SRAM
           .cinit                   :>            L2SRAM
           .far                     :>            L2SRAM
           .cio                     :>            L2SRAM
           .const                 :>            L2SRAM
           .sysmem             :>            SDRAM
           .tables                :>            L2SRAM
}
.vectors  中断向量表所在的段;
.text     程序代码所在的段;
.satext   非标准段,放置线性汇编程序代码;
.bss      非初始化变量段;
.cinit    程序初始化段,经常放置一些没有用const说明的带初值变量的初始化值。
.const    使用const声明的变量和数组。
.far      不可使用DP指针而必须使用全地址访问的变量所在的段,与far关键字和编译选项有关
.stack    系统栈使用的段
.cio      printf等输入输出函数使用的缓冲区所在的段
.switch   程序中switch语句的跳转地址表
.system   系统堆,内存的动态开辟即使用这个段

      然后建立一个.asm文件,用以配置中断向量表中的中断向量,我们需要声明一些全局变量,以便其他源文件可以引用这些变量或者引用其他源文件的变量,如:
.global _vectors
       .global _c_int00
       .global _vector1
       .global _vector2
       .global _vector3
       .global _vector4
       .global _vector5
       .global _vector6
       .global _vector7
       .global _c_int08      ; 对应main()函数的c_int08中断服务例程(假设处理的是EDMA中断)
       .global _vector9
       .global _vector10
       .global _vector11
       .global _vector12
       .global _vector13
       .global _vector14
       .global _vector15

         因为引用了rts的_c_int00中断,即RESET中断,因此需要引入这个符号:
   .ref      _c_int00
为了把中断服务例程的地址,即中断向量插入到中断向量表中,可以定义一个宏:
VEC_ENTRY .macro addr
        STW       B0,*--B15
        MVKL      addr,B0
        MVKH      addr,B0
        B         B0
        LDW       *B15++,B0
        NOP       2
        NOP
        NOP
.endm

       为了初始化中断向量表中的中断向量,可以定义一个虚拟的中断向量:
_vec_dummy:
      B        B3
      NOP      5

      接下来就可以配置中断向量表了:
.sect “.vecs”
.align 1024
_vectors:
_vector0:       VEC_ENTRY _c_int00          ;RESET中断
_vector1:       VEC_ENTRY _vec_dummy ;NMI不可屏蔽中断
_vector2:       VEC_ENTRY _vec_dummy ;保留中断1
_vector3:       VEC_ENTRY _vec_dummy ;保留中断2
_vector4:       VEC_ENTRY _vec_dummy ;外部中断INT4
_vector5:       VEC_ENTRY _vec_dummy ;外部中断INT5
_vector6:       VEC_ENTRY _vec_dummy ;外部中断INT6
_vector7:       VEC_ENTRY _vec_dummy ;外部中断INT7
_vector8:       VEC_ENTRY _c_int08 ; EDMA控制器中断EDMAINT,对应于c_int08 ISR
_vector9:       VEC_ENTRY _vec_dummy;JTAGRTDX中断
_vector10:      VEC_ENTRY _vec_dummy;EMIF_SDRAM_Timer中断
_vector11:      VEC_ENTRY _vec_dummy;McBSP_0_Receive中断
_vector12:      VEC_ENTRY _vec_dummy;McBSP_1_Transmit中断
_vector13:      VEC_ENTRY _vec_dummy;Host_Port_Host_to_DSP中断
_vector14:      VEC_ENTRY _vec_dummy;Timer0中断
_vector15:      VEC_ENTRY _vec_dummy;Timer1中断
3. 在C程序中指定定义的中断向量表,并且启用CPU中断功能
在C程序中,用CSL的IRQ模块来设置中断比较方便,在设置之前,需要外部链接上面的asm程序的中断向量表符号:
extern far void vectors();//之所以为vectors,因为C编译器编译后自动改名其为_vectors
引用了中断向量表之后,就可以设置中断了:
        IRQ_setVecs(vectors); //指向asm中定义的中断向量表
        IRQ_nmiEnable();
        IRQ_globalEnable();
        IRQ_map(IRQ_EVT_EDMAINT, 8);        //映射事件到指定的物理中断号
        IRQ_reset(IRQ_EVT_EDMAINT);
4.启动中断源,如EDMA控制器的中断
至此,中断服务例程c_int8就可以为EDMAINT中断服务了,其它硬件中断向量的配置同理。
5. IRQ使用注意:
不可在IRQ_globalDisable之后调用IRQ_clear,否则中断将设置失败。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总结

网友B:
建立一个.asm文件,用以配置中断向量表中的中断向量,我们需要声明一些全局变量,以便其他源文件可以引用这些变量或者引用其他源文件的变量,,
这些介绍很详细的么

网友C:
楼主总结的很好啊 学习了

网友D:
又是好知识 多学习 多充电那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 总结的很好

网友F:
大家一起多多学习啊

网友G(2014-12-08):
引用 网友H:
好东西  学习啦  谢谢分享

DSP第一次上电长鸣的问题帮忙分析分析吧  愁得我百了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