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3-11-24):
我用的是STVD+COSMIC,程序编译后遇到这个错误信息:
#error clnk Release\lean.lkf:1 symbol c_lreg not defined (Release\stm8_interrupt_vector.o )

可是我不知道c_lreg 是在哪里定义的,请哪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Release\stm8_interrupt_vector  这个中断向量里面

楼主:
谢谢,可我还是不明白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看看工程中 其他地方 有没有出现 或者 定义c_lreg

楼主:
我知道c_lreg出现在libis0.sm8,libm0.sm8中,而且我的工程已经包含了它们,怎么还会有symbol c_lreg not defined 的信息?

楼主:
我也检查了存储器模式。我用的是STM8s003F3P, 程序只有4K多,就选了mods0模式,启动文件是crtsi0.sm8. 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刚看到有人建议不要在中断里进行运算操作,特别是16位以上的。但我想把所有的处理都放在中断里,这样系统就可以运行在waiting模式下,能节省很多功耗啊。因此,这个问题是绕不开的

网友C:
如果中断里有复杂的数值计算,你删去看看,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我就是想把这些计算放在中断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