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rotell xp 2004问题求助

楼主(2013-11-24):
网格设置   两张图片不同,第一个,网格很能大,第二个图片,有显示小的网格,
如何设置PCB文件网格能够显示小的网格,如第二张图片,截图不是很清楚,
如何设置啊

楼主:
问题已经 解决.原来少点了一个设置.

网友A:
1:工具栏上就个“田”的图标 grids
2:shift+ctrl+G
3:views-->grids-->set global snap grids

网友B:
grids里面改就行了

楼主:
请问各位大虾们,以上PCB板中,LED两个灯脚如何板子两面都放焊盘啊,请指教一二,:)为了焊接牢固,

网友C:
上图中的PCB 如果你做成双面板就能双面焊接了,因为你的焊盘是用多层来做的,关键是你LED插上后如何在插件面对LED的脚进行焊锡?如果LED插到底的话。。。。

楼主:
手插,过回漉焊,现在的LED模组不就是这样做的吗.应该说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