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前辈们帮我看看这两个TVS管是什么型号的电压时多少谢谢了

楼主(2013-11-24):
手机拍照不清楚,所以只能手打描述,
一个TVS管上面写的是 1114 DK
另一个TVS管上面写的是 1326 CX
希望前辈们能帮帮忙帮我解决下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不一定要一模一样的,
你要明白原理,自己换个型号 照样用啊,
说不定性能还更好。

网友B:
TVS上面的字是厂家自己识别用的,看不出什么参数

网友C:
你给的这两个代码可能是生产日期~~~1114,11年14周,1326,13年26周。 TVS不直接标出的,应该是字母代码。比如ST的SMBJ130A-TR 管子上的代码是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