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载后报错,哪位能解释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1-24):
下了一个版主分享的DSP代码,都是C5509的,移植到现在学的开发板之家的C5509上,下载后出现错误信息,结果显示不出来,错误信息如下;
Trouble Reading Memory Block at 0x8c1831 on Page 0 of Length 0x300: Error 0x00000002/-2130 Error during: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address at 0x008C186C   Sequence ID: 65 Error Code: -2130 Error Class:0x00000002
还想问下,同一系列同一型号的不同厂家提供的源代码能否兼容?要移植的话,需要做些什么?

网友A:
像控制DSP自身的一些外设  代码肯定是兼容的
不知道你下载到开发板的是哪个代码
如果是控制像外扩flash等这样的代码  肯定是不兼容的
HX dsp都有外扩cpld做译码的   不一定都兼容

楼主:
是RTC实时时钟,就是基本外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RTC实时时钟,就是基本外设

这个不应该出错的   你是直接打开工程还是自己新建添加
如果是自己添加不知道.lab  还有build option数据对齐方式选择合理没有

楼主:
我是直接在工程中打开的,没有新建工程,版主说的 .lab和bulid option 数据对其方式是什么?错误信息就是上面的,之前没有出错,但是没有输出结果,输出栏是空白的,实际上是有输出结果的,不知道是不是偶然因素报错,但如果是没有出错,怎么会没有结果呢?

楼主(2014-01-03):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在工程中打开的,没有新建工程,版主说的 .lab和bulid option 数据对其方式是什么?错误信息就是上 ...

问题已经解决!是配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