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图中怎么利用 IC3(单片机)测量未知电阻R402的阻值呢?

楼主(2013-11-24):
求教 如图 ,图中怎么利用 IC3(单片机)测量未知电阻R402的阻值呢?谢谢了哈。 我的理解是应该R401与R402串联,然后测量他们的分压才能计算?  如图能测量R402的阻值吗?

求大神指导了!!

网友A:
R401和R402明显是并联嘛。

楼主:
哈哈  我刚刚突然想明白了。

1、由于R401>>R402,那么R401//R402可以看似约等于R402;
2、然后利用IC3_IO1与IC3_IO5测出(R303+R402)与R402的电压比了,

是这样吗?

网友B:
你抄别人的设计吧?

自己设计的图纸,不可能不知道的。。。

网友C:
首先是你可以知道电压值在-5~5V,那么另外那就需要电流值才能算出电阻,很显然单片机木有测量电流(至少我目前不知道),那么你就需要另外想一个方法了,根据高中的那么点物理知识,我们知道串联的电阻电流是相等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电路上加一个恒定电阻呢,就是我们已知的电阻值,然后再测算出这个电阻的电压,那么剩下的是不是很简单了,V1/R1=V2/Rx,其中R1是已知电阻......

楼主:
版主,纯属学习讨论 :lol  我只是刚见到的时候觉得有点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