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s7-200 plc

楼主(2013-11-24):
本人菜鸟,我用的CPU是CPU 222 CN DC/DC/DC,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大家:
1、上位机能否通过通讯的方式,直接控制PLC的中间继电器MB0?
2、上位机与PLC之间建立通讯,是否可以直接在上位机的串口上接个232转485的接口,然后直接连接到PLC上,就可以了,不需要用到串口PPI?
谢谢大家。

网友A:
1. PLC里面可以跑Modbus
2. "串口PPI" 就是一个 “232转485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