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请教两个关于反馈的问题

楼主(2013-11-24):
1.关于第一个,我想问一下怎么确定哪个电阻是反馈电阻,如果没有下标Rf的话,Rc不能是反馈吗?就好比右边那个为什么R2是反馈,R4不能算?
2.右边的电路图上边好像是个电压并联直流负反馈,下边那个好像是电流串联负反馈,算深度负反馈的电压放大倍数时该算哪一个呢?答案是

网友A:
既出现在输入回路,又出现在输出回路的部分。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B:
to LZ:

上图中的Rf在反馈中起主要作用,所以将其称为反馈电阻Rf。而Rc则主要作为电流转电压输出的集电极电阻,所以称之为Rc。若要严格划分反馈网络的话(以BJT受控电流源作为输出),则Rf和Rc都可归入反馈网络。

下图中的“电压并联负反馈”主要是用于直流稳定(注意其中的那个电容C2)。其中的“电流串联负反馈”才是其交流信号反馈回路。

网友C:
算交流运电流串联反蚀算输出电压传递比例即是算上负载电阻.,算静电压用电压并联反蚀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 LZ:

上图中的Rf在反馈中起主要作用,所以将其称为反馈电阻Rf。而Rc则主要作为电流转电压输出的集电极 ...

谢谢~不过还有一些不太明白,
1.下图因为交流短路,直流通路被电容隔断,怎么起到直流稳定的作用呢?
2.我能不能把U0看成反馈支路上的电压源?
3.第一个里面R4为什么不是负反馈电阻呢?就是怎么判断分立元器件反馈通路里面哪个电阻是反馈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交流运电流串联反蚀算输出电压传递比例即是算上负载电阻.,算静电压用电压并联反蚀 ...

纳尼?

网友B:
1.下图因为交流短路,直流通路被电容隔断,怎么起到直流稳定的作用呢?

“交流短路”阻断的是交流,直流还是能够通过的。

2.我能不能把U0看成反馈支路上的电压源?

可近似看成“电压源”,所以才有“电压负反馈”的说法,但严格来说不是电压源(其又较大内阻)。

3.第一个里面R4为什么不是负反馈电阻呢?就是怎么判断分立元器件反馈通路里面哪个电阻是反馈电阻?

具体哪个电阻归入反馈网络,要看具体信号的确定。如上图中若规定输出电压为反馈源信号,则显然Rf是反馈电阻而Rc不是。你所说的那个“R4”(应该是在下图中)应该是作为反馈网络的一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下图因为交流短路,直流通路被电容隔断,怎么起到直流稳定的作用呢?

“交流短路”阻断的是交流,直流还 ...

1.但是U0接入端不是有个电容吗?你是指Vcc的那个直流电源供的电?一般的反馈放大倍数都是交流吧?
3.但是Rf计算的时候代的值是R2哦,既然是反馈网络的一员,那为什么不把ta们等效成一个电阻再和R9分流?

网友D:
你俩是“葫芦绞茄子,茄子搅葫芦”

网友B:
引用 楼主:
1.但是U0接入端不是有个电容吗?你是指Vcc的那个直流电源供的电?一般的反馈放大倍数都是交流吧?
3.但是 ...

1.但是U0接入端不是有个电容吗?你是指Vcc的那个直流电源供的电?一般的反馈放大倍数都是交流吧?

“uo”是输出电压,与之连接的那个电容起隔离直流的作用。电源Vcc是直流恒压源(以恒压方式提供电能),而输出在轻负载下近似看成是电压源(电压信号源),那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一般(反馈)放大倍数确实是指交流信号。

3.但是Rf计算的时候代的值是R2哦,既然是反馈网络的一员,那为什么不把ta们等效成一个电阻再和R9分流?

这里的“Rf”(就是R2)确实出现在公式里,但需要注意的是计算“Ir2”时R4也参与其中,所以称之为“反馈网络的一员”没什么不妥。当然,再做若干“等效”也未尝不可,但其还是反馈网络中的一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俩是“葫芦绞茄子,茄子搅葫芦”

这,毫无意义....

网友E:
3年前就证明了:这是毫无意义的话题,瞎子点灯。
当然,闲着没事可以用来解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3年前就证明了:这是毫无意义的话题,瞎子点灯。
当然,闲着没事可以用来解闷。 ...

这话,同样是毫无意义!

网友B:
所以,那俩基本是“半斤八两”....

网友E:
知道是毫无意义,还能与楼主进行3个回合挫伤,闲的慌。lgz2006要不提醒你,你能扯半天。
有精力干点正事吧,,,

网友D:
打醋磨蛋子——闲着也是闲着

网友B:
看来,那俩还是那什么友....

闲且趣味相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那俩还是那什么友....

闲且趣味相投。

3Q,谢谢大神肯花时间帮我这个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