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DS1302时钟

楼主(2013-11-24):
我的那个开发板配套的用数码管显示时间程序,最后几句是这样的

main()

{

    ds1302_init();

    while(1)

      {

         read_time();

         display();

      }

一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while死循环,所以我尝试把while程序改成这样

for(i=0;i<200;i++)

{

   read_time();

   display();

}

结果,数码管上秒钟从0变到1,又立即变回0,又变到1,又变到0,如此循环;当我把i<200改成i<300,数码管显示又正常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怎么解释??好像要有个最小起振时间似的。

另外,我的6位数码管是连接了两个HC573锁存器,程序则是采取轮流打开位选,段选的方式。

网友A:
那不叫死循环,那叫大循环,你不循环,怎么能将时钟数据读出来,for200次连1秒都管不了。

网友B:
i<300这个条件永远为真,与while(1)效果一样

网友C:
你什么编译器,编译没警告吗?  我猜测你的  i 是char型  或者 usnigned char

网友D:
3L正解哦~

网友E:
for(i=0;i<200;i++)
假设执行一条语句是1us,你这才多少时间呢?

网友F:
如果使用for循环 将在循环结束后程序重新执行  等于再次初始化DS1302,如果DS1302在初始化时初始化了时间,依次时间只在一段范围内循环,so 使用while是常规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i

谢谢关注!为什么i<300永远为真??我觉得执行300次就完了,那按你的形式, i<200 也是永远为真啊??为什么就不能呢??我最纠结的是这里 200  和300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反差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为什么i

2^8=256

网友G(2014-03-31):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为什么i

uchar i;

这个i  最大只有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