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IAR中没有KL25Z128VLK4

楼主(2013-11-24):
IAR中没有KL25Z128VLK4,,我该怎么添加进去呢,求各位支招

网友A:
更新iar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新iar试试···

更新IAR的确最直接了,免得下次要用其他芯片时还要再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新IAR的确最直接了,免得下次要用其他芯片时还要再添加。

我用的是6.6版本的,新的没有**方法啊

网友C:
请更新IAR软件。

网友B:
我的IAR6.6有选择KL25芯片呀

论坛里还有个介绍PE生成文档导入到IAR环境的,里面有介绍到创建IAR工程你可以参考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64159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IAR6.6有选择KL25芯片呀

谢啦

网友B:
不用客气哈 帮助你们解决问题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