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os ii移植的中断问题!!!

楼主(2013-11-24):
uc/os 的中断优先级是软件中断,那在软件中断和硬件中断同时发生时,是不是优先执行硬件中断,也就是说硬件中断的优先级都高于软件中断?

网友A:
通常是这样的, 不过这个问题应该还跟处理器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这样的, 不过这个问题应该还跟处理器有关.

应该是这样的,有的处理器也可以设置硬件中断的优先级,软件中断被安排到其中一个中断级。
多谢回答!!

网友B:
UCOS ii不是很熟。
在DSP/BIOS里面,硬件中断的优先级是大于所有的软件中断的优先级的,软件中断的优先级又大于所有的任务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