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求助,两个小问题,谢谢大家

楼主(2013-11-24):
1. quartus里面 如果想要两个pin互相导通,就像普通一样的导线那样连接的话,咋么做?

2.想要一个 头100ms的高电平,然后接一个100ms的低电平,然后再一直保持输出高电平的时序应该咋么做?

谢谢大家

网友A:
1 pin和pin无法导通。
2.一个编程芯片可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pin和pin无法导通。
2.一个编程芯片可以完成。

编程芯片是?  我想在cpld中实现这个时序,不知道具体如何是好,能给点小提示,或者类似的实例程序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pin和pin无法导通。
2.一个编程芯片可以完成。

我试过在bdf里把两个pin(一个in,一个out)直接连起来,有直通的效果……是不是有点天雷滚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在bdf里把两个pin(一个in,一个out)直接连起来,有直通的效果……是不是有点天雷滚滚…… ...

:L这么做,图什么呢?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在bdf里把两个pin(一个in,一个out)直接连起来,有直通的效果……是不是有点天雷滚滚…… ...

雷声滚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程芯片是?  我想在cpld中实现这个时序,不知道具体如何是好,能给点小提示,或者类似的实例程序吗,谢 ...

肯定需要时间信息啊。这个编程芯片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做,图什么呢?哈哈

设计原理图的时候串口是挂在FPGA上的,后来又觉得DSP编程更方便,FPGA就把串口和DSP的GPIO直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在bdf里把两个pin(一个in,一个out)直接连起来,有直通的效果……是不是有点天雷滚滚…… ...

这样是单向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是单向的吧

对,是单向的。你如果想做成双向的,那就必须自己约定时序了,像总线分时复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