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室内用的射频芯片

楼主(2013-11-24):
鄙人想做一个多对一无线通信网络,比如家里有5个灯泡,一个在卧室,一个在厨房,一个在卫生间,一个在大厅。这5个等都可以通过一个遥控器关断,这就需要5个节点都连接同一个控制端,因为房子的结构复杂会阻碍信号。大家有什么好的射频芯片介绍吗?NFR2401用过穿墙能力不行,CC2530成本偏高。

网友A:
用433MHz的频段即可,支持该频段的芯片可就多了,可以去TI、Silincon的官网查阅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33MHz的频段即可,支持该频段的芯片可就多了,可以去TI、Silincon的官网查阅相关资料。 ...

穿墙能力怎么样?是不是433MHz的比1GHz的穿墙能力更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穿墙能力怎么样?是不是433MHz的比1GHz的穿墙能力更强?

频率越高,衰减越大,故而同输出功率下,433Nhz的信道比2.4G信道的穿墙能力更好。

网友B:
A7102,穿好几个墙没问题,或者A7105都行,好像30以内吧!

网友C(2014-03-29):
学习了,大虾们

网友D:
nrf2401+MCU,成本还是偏高

网友E:
考虑下905.功率高达10dbm. 另外还有一款更高功率的is4432.这个可以设置20dbm。可设置433M。不过成本的话不知你要的成本是多少呢。这几种片子都是很经典的。很有群众基础。

网友F:
SI4463芯片应该不错,传输距离蛮大的你自己可以上网查查看

网友G(2014-06-11):
如果用FSK的RF IC,选择多得很。只是评估成本问题,还有功耗问题。
最简单的用OOK的,自己用一个三极管+一个声表。

网友H(2014-08-19):
楼主这个方案现在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I:
:lol楼主,以上成本都太高,本人一个2SC3356就可以搞定,而且还可以过FCC或者CE认证,有兴趣 :RFWCG@163.COM联系

网友I:
:lol如果楼主的房子不是特别大,一个3EM也可以搞定,同样可以过FCC或CE,有兴趣聊聊QQ:2286554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