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如何避免总线冲突

楼主(2013-11-24):
在232总线上有个6个设备,通过地址识别来发送和接收数据帧在软件上都好处理,但是很头疼的是怎么避免总线冲突。就是如何避免两个设备同时向总线上发送数据,或者A在B发送数据时C又向A发送数据,这样的话总线不就全乱了?

网友A:
这个要靠协议来解决,去看看Modbus,这是最典型的主从式网络协议。

网友B:
对,是要靠自己设计好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靠协议来解决,去看看Modbus,这是最典型的主从式网络协议。

我是这么想的:一个主设备多个从设备,主设备轮询的向设备发送数据帧,数据帧分为读状态帧和命令帧 。比如主设备先向1号从设备发送读取状态帧,1好收到后向主机回应当前状态,主机收到1号发来的状态帧后,发出相应的命令帧给1号,到此主机和1号通信完毕。接着主机用同样的方法向2号及其他从设备通信。总的来说就是从设备从不主动发送信息。这样的方法您觉得怎么样。

楼主:
如果协议处理得号,使用NRF24L01或者CC1101组成类似的一主多从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想的:一个主设备多个从设备,主设备轮询的向设备发送数据帧,数据帧分为读状态帧和命令帧 。比 ...

轮询制就是这样的,主机问,从机答,不问不答,有问必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询制就是这样的,主机问,从机答,不问不答,有问必答。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