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60kHZ的频率放大电路,三极管的选择

楼主(2013-11-24):
输入是0~0.6v的方波,频率为0~60KHZ
要求输出20V以上(0~60KHZ)的方波(电源为24V)。
请教各位,用那个型号的三极管好些?
谢谢!

网友A:
功率不大用9014,9015配对输出即可

网友B:
贴片三极管MMBT3904,MMBT3906,,MMBT5401,MMBT5551

网友C:
开关电路,门电路。

网友D:
输入是0~0.6v的方波, 算是个数字信号了. 耐压超过电源的普通高频晶体管, 如楼上几位提到的都可以.
如果高电平电压不足(只有 0.6V) 要适当考虑一下偏置的工作点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用9014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