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FPGA开发.线阵CCD高速采集

楼主(2013-11-25):
价格:20000 元
线阵CCD高速采集
使用东芝的TCD2915或者TCD2964,要求使用高速FPGA,传输接口可以使用千兆网,USB3.0
要求能做到高速采集
价钱好说
有兴趣联络QQ 17662079

网友A:
TCD2964带宽11MHZ,并不复杂,使用USB2.0就可以了。也用不上FPGA,用CPLD就可以解决问题。
复杂的是TCD2964并不输出数字信号,需要外接ADC,运放,工作电压是12V和5V电压。
这个值很难找到匹配的通用AFE。估计要自己搭一个模拟前端。
如果用FPGA驱动千兆以太网,也不是那么方便。
也不知道系统是否自供电还是从其它地方取电,否则电源干扰也是一个大问题。
估计系统就芯片成本就要20~30$(不包括TCD2964)。
20000如果是预付款,可以联系我,QQ3864230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D2964带宽11MHZ,并不复杂,使用USB2.0就可以了。也用不上FPGA,用CPLD就可以解决问题。
复杂的是TCD2964 ...

我的采集频率要求为15KHz+外触发模式
所以千兆网或者USB3.0才可以。
至于供电类的问题,这个可以是独立的。芯片成本可以不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