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出GERBER文件时提示填充间距错误,求解??

楼主(2013-11-25):
出GERBER文件时出现如下提示:填充宽度对于精确焊盘填充过大。(填充宽度=0.254,焊盘宽度=0.5).我检查过安全间距没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15-11-17):
我也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怎么解决?分享一下

网友B:
单击设备设置弹出光绘图机设置,将填充宽度和文本填充宽度改为1Mil

网友C(2016-04-04):
方法1:打开Device Setup如下图把下面的Fill width改成0.2就行了
方法2:重新生成D-CODE,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用楼上方法1可以解决,谢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