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开关电源性能测试 求指教

楼主(2013-11-25):
RT:我想问一下,拿到一个开关电源,想去测试其性能,主要是从哪些方面下手?求大神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一般先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先仿真的

哥 能具体点不?? 比如:负载调整率、电源调整率

网友B:
坐等高手!!!

网友C:
空载 纹波 输入电流 效率
100% 负载 测试 纹波 效率
75%
50%
25% 负载测试上述
另外,发热 震动 老化 高低温 跌落等等

网友D:
过压保护测试
过流保护测试
温升(100%负载),最好测试一下里面的次级整流二极管和电容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载 纹波 输入电流 效率
100% 负载 测试 纹波 效率
75%

我想做老化实验,电源型号是48VDC/4A(max) 老化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最大电流4A? 代理商说是运行4小时左右就可以,我运行了一会儿 就感觉电源有异味?这现象正常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压保护测试
过流保护测试
温升(100%负载),最好测试一下里面的次级整流二极管和电容的温度 ...

如果要是检测开关电源的可靠性的话  是不是只要进行老化实验就行?满载的意思是不是电流最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做老化实验,电源型号是48VDC/4A(max) 老化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最大电流4A? 代理商说是运行4小时左右 ...

4小时远远不够的,
异味?你负载带的什么 ?如果是功率电阻,那是电阻发热的味道
如果不是,那就是电源本身内部器件发热的味道。
建议满负载工作24小时看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4小时远远不够的,
异味?你负载带的什么 ?如果是功率电阻,那是电阻发热的味道
如果不是,那就是电源本 ...

我带的是功率电阻 就是电阻发热的味道 如果运行那么长时间的话  电阻没事吧?

网友C:
没事的
满负载看看纹波
另外 电阻只要不发红,周围没有易燃物,问题不大。
不过最好放远点,味道闻着头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事的
满负载看看纹波
另外 电阻只要不发红,周围没有易燃物,问题不大。

好的 那我试试,我想用开发板stm32的adc去测电压,两者进行共地,测得电压相当不准,请问这是啥原因,我用表量了一下是0.8V左右,stm32的参考电压时3.3V

网友C:
测不准 原因很多的,
估计还是纹波的问题,
当然采集电路,电压基准,软件采样算法也有讲究的
自己用示波器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不准 原因很多的,
估计还是纹波的问题,
当然采集电路,电压基准,软件采样算法也有讲究的

奥,一般做老化实验用什么样的负载?有没有那种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啊?

网友C:
当然有啊,自己淘宝去看看
关键字:功率电阻,水泥电阻 发热管 加热管 都可以做负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是检测开关电源的可靠性的话  是不是只要进行老化实验就行?满载的意思是不是电流最大? ...

在设计阶段,老化实验最好120%功率下进行(温度在最高-----你规定的最高工作温度)
在正常生产阶段,不需要120%功率,80%也没关系,但时间要48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有啊,自己淘宝去看看
关键字:功率电阻,水泥电阻 发热管 加热管 都可以做负载 ...

好的 谢谢 我选择了水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设计阶段,老化实验最好120%功率下进行(温度在最高-----你规定的最高工作温度)
在正常生产阶段,不需 ...

恩 非常感谢  那我就老化48小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