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宏晶STC-ISP-15xx-v6.62

楼主(2013-11-25):
http://www.****ducst/STCISP/stc-isp-15xx-v6.62.exe

2013.11.21,大小:862K

网友A:
正用着6.62的版本

网友B:
还没用过15系列。。

网友C(点评):
比旧系列强很多,特别支持在线仿真ICE, 值得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直都在用STC89C52RC 不知道哪个版本的STC ISP 最好 换了台电脑就烧写不成功了 郁闷 ...

4.88的就很好用,一直都用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