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与NOR FLASH区别与性能比较,你了解吗?

楼主(2013-11-25):
NAND flash和NOR flash的区别
NOR Flash 的读取和我们常见的 SDRAM 的读取是一样,用户可以直接运行装载在 NOR FLASH 里面的代码,这样可以减少 SRAM 的容量从而节约了成本。 NAND Flash 没有采取内存的随机读取技术,它的读取是以一次读取一块的形式来进行的, 通常是一次读取 512 个字节,采用这种技术的 Flash 比较廉价。用户 不能直接运行 NAND Flash 上的代码,因此好多使用 NAND Flash 的开发板除了使用 NAND Flah 以外,还作上了 一块小的 NOR Flash 来运行启动代码。
NOR flash是intel公司1988年开发出了NOR flash技术。NOR的特点是芯片内执行(XIP, eXecute In Place),这样应用程序可以直接在flash 闪存内运行,不必再把代码读到系统RAM中。NOR的传输效率很高,在1~4MB的小容量时具有很高的成本效益,但是很低的写入和擦除 速度大大影响了它的性能。
Nand-flash内存是flash内存的一种,1989年,东芝公司发表了NAND flash结构。其内部采用非线性宏单元模式,为固态大容量内存的实现提供了廉价有效的解决方案。Nand-flash存储器具有容量较大,改写速度快等优点,适用于大量数据的存储,因而在业界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如嵌入式产品中包括数码相机、MP3随身听**卡、体积小巧的U盘等。
NAND flash和NOR flash的性能比较:
flash闪存是非易失存储器,可以对称为块的存储器单元块进行擦写和 再编程,任何flash器件的写入与操作只能在空或已擦除的单元内进行,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在进行写入操作之前必须先进行擦除。NAND器件执行擦除的操作十分简单,而NOR则要求在进行擦除前先要将目标块内所有的位都写为0。由于擦除NOR器件时是以64~128KB的块进行的,执行一个写入/擦除操作的时间为5s,与此相反,擦除NAND器件是以8~32KB的块进行的,执行相同的操作最多只需要4ms。执行擦除时块尺寸的不同进一步拉大了NOR和NADN之间的性能差距,统计表明:对于给定的一套写入操作(尤其是更新小文件时),更多的擦除操作必须在基于NOR的单元中进行,这样,当选择存储解决方案时,设计师必须权衡以下的各项因素。
1、NOR的读速度比NAND稍快一些。
2、NAND的写入速度比NOR快很多。
3、NAND的4ms擦除速度远比NOR的5s快。
4、大多数写入操作需要先进行擦除操作。
5、NAND的擦除单元更小,相应的擦除电路更少。

网友A:
谢谢分享  看了一下  我使用的应该是NOR FLASH

网友B:
NOR Flash 的读取和我们常见的 SDRAM 的读取是一样,用户可以直接运行装载在 NOR FLASH 里面的代码,这样可以减少 SRAM 的容量从而节约了成本。 NAND Flash 没有采取内存的随机读取技术,它的读取是以一次读取一块的形式来进行的, 通常是一次读取 512 个字节,采用这种技术的 Flash 比较廉价。

网友B:
flash闪存是非易失存储器,可以对称为块的存储器单元块进行擦写和 再编程,任何flash器件的写入与操作只能在空或已擦除的单元内进行,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在进行写入操作之前必须先进行擦除。

网友B:
理论上介绍是非常简便易懂的,关键是在于实际的应用了

网友C:
这么一比较还是挺详细的 就是不知道实际怎么样了

网友D:
了解了解 比较一下就懂很多

网友E:
对比一下优缺点什么的就全出来了

网友F:
这样的话就能更好挑选了

网友G:
我觉得最主要的区别是NOR FLASH地址线和数据线分开,可以象SRAM一样连接在数据线上,而且NOR FLASH以“字”为基本单位来操作,因此程序可以直接在nor flash里运行,不必把代码COPY到RAM里才运行。

网友H:
NOR FLASH他容量不大,一般用为系统的代码存储器.而NAND FLASH容量可以很大,适合大量数据存储,如SD卡呀,都是NAND FLASH

网友I:
NOR Flash也有SPI接口的,有些说法不太对,“NOR Flash执行一个写入/擦除操作的时间为5s”,实际好像比这要快得多,具体的需要看手册里的指标。

网友J:
NOR flash带有SRAM接口,有足够的地址引脚来寻址,可以很容易地存取其内部的每一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