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池测量问题

楼主(2013-11-25):
看了下网上的电池检测设备,要么是针对生产线上的自动检测,要么是线下的半自动检测。求助坛子里的大神们,如果想设计一个自动的电池检测设备,因为生产线上是电池移动的,而这个是电池位置,仪器一个个去测,参数就能出来。该怎么考虑呢?

网友A:
T叔啥都知道啊

网友B:
你这属于生产线的自动化,这是我等做电池检测设备厂家所努力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taobao.com/search?q=%B5%E7%B3%D8%BC%EC%B2%E2%C9%E8%B1%B8&commend=all&ssid=s5-e&search_type= ...

谢谢您的回复,,我这个还有个自动化在里面,测量装置是自动控制电池触头接触电池的。已有的产品和我的还是有点不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