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那里可以买到8086芯片

楼主(2013-11-25):
现在要做一个芯片和存储器的实验,要买一个8086芯片,或是其它cpu芯片,不知道到那里可以买到这样的芯片,最好有开发板的。或者是最小系统开发板。
要是自己买芯片可以焊接出来吗。可能要求就是能把芯片的所有引脚都引出来的。arm芯片也可以。

网友A:
8086估计不好买吧,为了做这个存储器接口实验而买这些芯片,不值得。
直接到学校库房里找一些最早的PC好了,长城0520之类的。

这些芯片可以焊接吗?肯定要做PCB板子的。

网友B:
要跟紧时代潮流,不要学那些老东西,

网友C:
去淘宝找工控卡 8086兼容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kYfKJU&id=12978359322

8086兼容PC工控机、DOS嵌入式系统读写U盘的方案
1、概 述
对于使用DOS系统的8086兼容的PC工控机或者单片机,通过CH375读写U盘或者移动硬盘, 可以使用CH375的DOS设备驱动程序,将U盘仿真为硬盘,在DOS中会增加一个逻辑盘(通常是D盘),使用方法类似于普通硬盘和电子盘及RAM内存盘,该方法还支持U盘带电热插拔,更方便交换数据。     硬件要求:兼容8086的CPU,CH375与CPU之间的连接方式可以是以下任何一种:
    并口方式可以做成U盘插卡,例如:PCI插卡、ISA插卡、PC104接口板等。
    优点:速度快(约每秒200K到400K字节),效率高,卡中自带5V电源,支持U盘带电热插拔。
    缺点:连接线多,安装比串口板复杂。
    串口方式可以做成U盘接口板,例如:RS232串口板、TTL串口板等。
    优点:硬件连接方便,支持U盘带电热插拔,支持整个串口板硬件带电热插拔。
    缺点:速度慢(约每秒9K到10K字节),需要外供5V电源(串口连线未包含电源供电)。
    沁恒电子可以提供上述各种板卡样品:PCI插卡、ISA插卡、PC104接口板、RS232串口板、TTL串口板。

2、方案用途及特点
1、用于在计算机与工控机/嵌入式系统之间非实时地交换数据。
2、用于备份工控机/嵌入式系统中的重要数据。
3、使用市面上通用的U盘,比闪存和电子盘容易采购,容量不限。
4、支持DOS 3.X到7.X版本、支持WINDOWS 3.X、WINDOWS 95/98/ME等操作系统。
5、支持操作系统所能支持的所有文件系统,例如用DOS 7.X可以支持FAT12/FAT16/FAT32。
6、只需要一个驱动程序文件CH375DOS.SYS,长度小于5K,加载后只需要RAM内存约4K。
7、驱动程序只在应用程序读写U盘时工作,空闲时不影响原DOS系统及工控机的运行。
8、支持U盘带电热插拔,方便使用,U盘可以只在需要时插上。
9、串口连接支持带电热插拔,方便使用,串口板本身及U盘都可以只在需要时连接到串口。
10、并口方式如果增加扩展ROM,还可以支持从U盘引导操作系统,(兼容性不如DOS驱动)。
11、极低成本,批量产品只要几十元*币。
12、如果不使用DOS操作系统,那么可以参考CH375的U盘文件级子程序库进行API调用。
13、简化并口连接只需要一个地址片选译码和一个CH375芯片,驱动程序文件长度小于3K。

网友D:
淘宝上也许有,至少8088会有。

网友E:
好吧,8086太老了些。建议用STC的51单片机,只需要8块左右吧。是8051内核的,不会比8086差,当然选择STM8S更好,功能更强大。价格也不贵。

网友F:
就用PC机裸奔就是了。

网友D:
用PC裸奔还真不行,BIOS不干,除非你自己写个专用的BIOS。

乱说,PC裸奔很容易的。让BIOS加载到0000:7c00 处就可以了。

网友G:
南方旧货网站有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也许有,至少8088会有。

8088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86估计不好买吧,为了做这个存储器接口实验而买这些芯片,不值得。
直接到学校库房里找一些最早的PC好了 ...

也就是既使有芯片,也要自己设计PCB板,然后把接口都引出来吗??:'(:'(

网友A:
当然了,找一找也许有老的工控板有引出外部接口。

网友D:
引用 楼主:
8088也没有!!

潮汕地区的洋垃圾回收商那里应该有,他们中有人在淘宝开店,不好找是真的,但足够耐心的话还是应该能找到的。

网友H:
学校有这种东西,现在还在教这个单片机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学校有这种东西,现在还在教这个单片机

别了  学校里面  微机原理与基础  就用的这个,书上是8086的,实验室用的芯片是8088的

网友J:
学好了8086就等于掌握了PC机最核心的技术,后续的只不过添油加醋罢了

网友G:
前几天画还有个人卖8086的学习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