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求助Unknow sysbol __aeabi_uldivmod

楼主(2013-11-25):
最经编译驱动模块有如下语句:
unsigned long long a;
unsigned int b;
unsigned int c;
c = a/b;

于是编译后,就出现"Unknow sysbol __aeabi_uldivmod"错误;
我知道c = (unsigned int )a/b;是可以避免该问题,但我的变量a在实际运用中是一个大于2^32的数,因此该方法是不可行的;
谁遇见过该问题,望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2014-01-31):
问题已找到:gcc不支持64位的浮点运算

网友A:
eabi 和编译器好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