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控制单相交流电机正反转,击穿

楼主:
采用这种电流控制结构,电机里面串联了行程开关,试验的时候,发现总会有可控硅击穿,表现为A1,A2,G电阻为0。
有时候连光耦也是被击穿短路。

可控硅用的是BTA40 800V的,电动机功率200W以下。

初步判断是行程开关关断瞬间,电感的反电动势击穿了可控硅。

请问怎么用示波器可靠观察反电动势的大小?

网友A(2013-11-25):
示波器用隔离变压器带

网友B(2014-02-21):
解决了吗,我现在也在研究这个

网友B:
示波器去掉那个接地端就行

网友C(2019-11-10):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我现在也在研究这个

原理图与楼主一样   可控硅瑞萨BCR16PM   370W  单相异步电机 移项电容16uF ;  验证结论,移相电容通过两可控硅放电,瞬间dI/dt  超出限值;导致击穿;    移相电容回路串联14uH 空心电感;完美解决;

网友C:
移相电容回路 串联空心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与楼主一样   可控硅瑞萨BCR16PM   370W  单相异步电机 移项电容16uF ;  验证结论,移相电容通过两 ...

谢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