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12VDC 1.5欧姆分合闸电磁铁两端并续流二极管型号选择?

楼主(2013-11-25):
如题,各位朋友、大侠给点意见。电磁铁工作电流有8A,是不是选择二极管的时候就要要求二极管平均正向电流大于8A,正向耐压,反向耐压有什么要求?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请各位看看原理图有没有问题,用PIC驱动继电器。谢谢

网友A:
没有正向耐压,反向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正向耐压,反向同电源

汗了 我也觉得正向耐压挺别扭的 那电流怎么选择 是大于8A吗 关断以后按反向电动势12V  二极管压降1V 电阻1.5欧姆算 电流也接近8A的?谢谢

8A12V啦,当然要大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正向耐压,反向同电源

FR1001  反向50V 正向10A  但纳闷的是封装TO220  三个脚的 原谅我少见多怪啊

网友B:
C14应去掉或接3脚,浪涌电流太大,SRD超载
D用 超15V,平均4A电流即可峰值40A左右,普通管。

网友C:
LS说得对,C14应去掉或接3脚

lz这个继电器容量不够,10A指的交流负载。直流是3A 28Vdc。

如果要可靠的话,用光耦+mosfet。继电器寿命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4应去掉或接3脚,浪涌电流太大,SRD超载
D用 超15V,平均4A电流即可峰值40A左右,普通管。
...

恩 继电器不是SRD的 之前COPY的 没有改掉 用的是松下功率继电器JS1-12V JS1-12V-F 5脚10A12VT73 的 就这个续流二极管现在真是拿不定  马上就画PCB了 你看1N5825怎么样 5A/40V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说得对,C14应去掉或接3脚

lz这个继电器容量不够,10A指的交流负载。直流是3A 28Vdc。

继电器用松下功率继电器JS1-12V JS1-12V-F 5脚10A12VT73的  用光耦+mosfet这个挺好的  和老大商量商量 朋友 光耦+mosfet有推荐的型号嘛 很少接触这两类器件 谢谢

网友C:
JS1-12V-F的容量也是不够的,它只有直流5A,而且是电阻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JS1-12V-F的容量也是不够的,它只有直流5A,而且是电阻性的。

感谢感谢啊 我仔细看了一下数据手册 的确如此啊 汗了 问一句啊 负载是电感或者电阻这个有什么不同呢 还有就是能不能推荐一种继电器呢 下图中的N.O是指常开触点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继电器用松下功率继电器JS1-12V JS1-12V-F 5脚10A12VT73的  用光耦+mosfet这个挺好的  和老大商量商量 朋 ...

光耦用常见的PC817C或PC817D,电磁铁并联二极管可用10A10,mosfet可用irf3709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你顶下

3Q:)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啊 我仔细看了一下数据手册 的确如此啊 汗了 问一句啊 负载是电感或者电阻这个有什么不同呢 还有 ...

NO是常开。
电阻性负载,不易拉弧。电感性负载容易拉弧,继电器触点容易坏。

推荐用光耦+mosfet。可靠,干扰小,寿命长。
继电器处理不好,容易干扰cpu。

楼主:
引用 网友C:
NO是常开。
电阻性负载,不易拉弧。电感性负载容易拉弧,继电器触点容易坏。

真心感谢DianGongN  受益匪浅  看来方案得改了 最后问一句二极管选择10A05可以吧?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啊 我仔细看了一下数据手册 的确如此啊 汗了 问一句啊 负载是电感或者电阻这个有什么不同呢 还有 ...

LZ既然不太熟悉,我画个电路,LZ参考一下。
cpu的电源和负载驱动电源最好隔离,这样cpu不容易受干扰。

网友C:
LS的图错了,这里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的图错了,这里改正

真心感谢  现在单片机用PIC的 所以光耦二极管这边电源应该3.3V的 可否?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心感谢  现在单片机用PIC的 所以光耦二极管这边电源应该3.3V的 可否?

可以,限流电阻改成56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的图错了,这里改正

问一下 下图中的VGS《=20V 是不是说VGS越靠近20V,那么管子导通越好呢  还有Vgs(th)这个1~3V  这个又怎么理解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一下 下图中的VGS《=20V 是不是说VGS越靠近20V,那么管子导通越好呢  还有Vgs(th)这个1~3V  这个又怎 ...

Vgs一般12V足够了。10V以后Rds(on)没有什么变化了。

另外,mosfet改成IRL3803就不需要加散热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一下 下图中的VGS《=20V 是不是说VGS越靠近20V,那么管子导通越好呢  还有Vgs(th)这个1~3V  这个又怎 ...

Vgsth是栅极开启电压,关断时Vgs必须比它小,一般用0V关断。所以这个参数设计时可以不考虑。

实际的Vgs不能靠近20V,那个是极限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心感谢DianGongN  受益匪浅  看来方案得改了 最后问一句二极管选择10A05可以吧?谢谢

...

10A05可以。
刚才没看到,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Vgs一般12V足够了。10V以后Rds(on)没有什么变化了。

另外,mosfet改成IRL3803就不需要加散热片了。 ...

管子电流是不是太大了 有没有小一点的推荐 开关频率很低的 就是控制电磁铁冲击一个物体 然后就释放 离下次开关间隔有2S左右的

网友A:
楼主,这个设计看来不光是8A12V的问题什么都不行,哪怕有传承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设计看来不光是8A12V的问题什么都不行,哪怕有传承也好

我就一个菜鸟啊 汗啊 所以有这么多问题 朋友呀 给点建议吧

咱头一个回复你8A12V的,楼上电工N就很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管子电流是不是太大了 有没有小一点的推荐 开关频率很低的 就是控制电磁铁冲击一个物体 然后就释放 离下 ...

用小管子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你频率低。
irf3803也就2元吧,小的你加个散热片,价格差不多。
大电流的主要优点是,即使软件出错了,它一直通电也坏不了。

当然,如果你的程序很可靠,开通时间不长,确实小管子比较好。
可以用20A30V左右的,型号一般是xxx20N03,可以自己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Vgsth是栅极开启电压,关断时Vgs必须比它小,一般用0V关断。所以这个参数设计时可以不考虑。

实际的Vgs不 ...

OK 3Q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小管子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你频率低。
irf3803也就2元吧,小的你加个散热片,价格差不多。
大电流的主要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的图错了,这里改正

Q1的g极与R2的上端是否需要串接一电阻呢 我记得MOS是压控器件 输入电阻是无穷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C14应去掉或接3脚,浪涌电流太大,SRD超载
D用 超15V,平均4A电流即可峰值40A左右,普通管。
...

C14干啥用的么?C14就是相机里的储能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Q1的g极与R2的上端是否需要串接一电阻呢 我记得MOS是压控器件 输入电阻是无穷大的? ...

不需要串电阻。

mosfet输入电阻是接近无穷大,但为什么要串电阻呢?

网友E:
LZ的图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串电阻。

mosfet输入电阻是接近无穷大,但为什么要串电阻呢?

嗯  了解 三极管用多了 就老想着串一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的图有问题啊。

具体点嘛  朋友

网友E:
JD1是什么,内部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JD1是什么,内部接线?

是一个继电器 12线圈  34常开触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串电阻。

mosfet输入电阻是接近无穷大,但为什么要串电阻呢?

朋友 能不能给点这部分走线方面的建议呢 现在是覆铜皮的  Q1S是MOS   D2是续流二极管 J6是电源接口 谢谢

网友C:
流过8A电流的线条,至少8mm宽,越宽越好,可以开窗上锡。
你的Q1上应该有2条宽线,D和S,图上只有1条。
宽线的长度尽可能短,所以大电流的元件和接插件优先,排在一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一个继电器 12线圈  34常开触头

4去哪,3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流过8A电流的线条,至少8mm宽,越宽越好,可以开窗上锡。
你的Q1上应该有2条宽线,D和S,图上只有1条。
宽 ...

还有一端接地的 没注意呢  汗 看来还得优化一下  还有就是敷铜时  与这部分的间距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呢  真心感谢

网友E:
你的图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端接地的 没注意呢  汗 看来还得优化一下  还有就是敷铜时  与这部分的间距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呢  真 ...

你最高电压12V,所以距离没有要求,不会击穿的。按pcb厂家的规范就行了

网友C:
你只要注意光耦两边距离要足够,光耦原边和付边之间不要走线,这样光耦的隔离效果才会好。

光耦原边和付边的电源要隔离,不要共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端接地的 没注意呢  汗 看来还得优化一下  还有就是敷铜时  与这部分的间距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呢  真 ...

好像你直接画pcb图,没有通过原理图一步一步走过来,非常容易出错,速度也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要注意光耦两边距离要足够,光耦原边和付边之间不要走线,这样光耦的隔离效果才会好。

光耦原边和付边 ...

我们给付边也就是三极管这边的地取个GND1 二极管这边取个GND 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两个地分开  然后用个0欧姆电阻单点连接 而单片机的地连GND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你直接画pcb图,没有通过原理图一步一步走过来,非常容易出错,速度也慢 ...

最近这半年才开始做电路设计 ,以前就给打杂的,所以问题多多啊,还望你多多指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要注意光耦两边距离要足够,光耦原边和付边之间不要走线,这样光耦的隔离效果才会好。

光耦原边和付边 ...

还有一个问题呢 电源怎么实现隔离 现在的电磁铁12V是直接从输入取过来的 光耦的3.3V是12V经过7805后再来一个LDO转3.3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呢 电源怎么实现隔离 现在的电磁铁12V是直接从输入取过来的 光耦的3.3V是12V经过7805后再来 ...

这样的电源是共地的,如果要隔离的话,一般做法是用12V通过隔离的DCDC产生cpu的3.3V。这样就隔离了。

如果考虑成本,也可以不隔离,用MOSFET比用继电器干扰小,应该不会干扰cpu。
这样的话,光耦就当驱动电路使用,没有隔离作用。电路和原来是一样的,光耦两边都是GND。
光耦位置的走线不限制,因为它没有隔离作用了。

网友F:
那么大的电容,会造成电源跌落的,而且继电器触点烧蚀厉害.

网友F:
电源--->电磁铁--->MOS-D--->MOS-S--->电源,整个回路都要走粗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朋友 能不能给点这部分走线方面的建议呢 现在是覆铜皮的  Q1S是MOS   D2是续流二极管 J6是电源接口 谢谢
...

这种电源插头可能无法承受10A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么大的电容,会造成电源跌落的,而且继电器触点烧蚀厉害.

恩 现在用光耦加MOS了 不用继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电源是共地的,如果要隔离的话,一般做法是用12V通过隔离的DCDC产生cpu的3.3V。这样就隔离了。

如 ...

嗯 真心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电源插头可能无法承受10A的电流.

朋友能不能推荐一种啊 见得少 不太了解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真心感谢

估计LZ才开始用protel,我来冒充一次辅导员。二姨高手太多,就算班门弄斧啦。
仅供参考,呵呵!

下面是我做的原理图和pcb,其中pcb只是用网络表装了元件。
这个文档可以下载,进一步修改完善。

网友C:
下面是原理图和pcb的截图。
电源输入和负载接插件,需要8A电流,所以两个脚并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真心感谢

这是我用的原理图和PCB库,部分元件是自己造的。
LZ可以下载参考一下。
二姨有很多高手作的库,LZ可以找一找,应该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用的原理图和PCB库,部分元件是自己造的。
LZ可以下载参考一下。
二姨有很多高手作的库,LZ可以找 ...

真心感谢啊 真是遇见贵人了  你的资料很有用的

楼主真有福气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心感谢啊 真是遇见贵人了  你的资料很有用的

不用客气,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何乐而不为?
我也只是基本硬件熟悉一点而已,在这里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呵呵!

看到LZ已经在设计高频电路了,我正想入门,肯定多多请教啦,哈哈

网友E:
起决于你的工作方式。如果只在合闸时工作,那就可以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