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要求免费寄样品怎么办

楼主(2013-11-25):
我相信很多大功率LED灯珠生产厂家,碰到外地的客户,他说有很大的量给我,要求我给他免费寄多少款或者好几百个大功率LED灯珠样品给他。但是一半的公司没有这样的制度,大数量的样品都是需要购买的付,遇到这种现象厂家一般是怎样操作的。遇到这种情况你们是怎么处理呢?
我相信各行各业都一样的》

网友A:
我们一般最多就送一个到两个吧,如果多了应该就得收费了。。。最好还要确定他们是不是真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最多就送一个到两个吧,如果多了应该就得收费了。。。最好还要确定他们是不是真实的。 ...

是呀,有时候难免遇到这样的客户,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啊

网友B:
你直接告诉他,像您这样的大客户,是不会在乎这点小钱的,但是我(指销售员)就不一样了,送出去的样品要从我工资里面扣,扣不起啊!哭穷呗
你会发现,真正想用的客户,是不会在意的,会直接买了,就那些天天叫着量大的客户,尼马到头来毛都没有。

网友B:
我上家公司的一个大客户,经常到客户那里去,开始送人家十来个样品,也才一到两块钱一个,后来,人家直接说不好意思要了,要买!

网友B:
实在不行,买一半,送一半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告诉他,像您这样的大客户,是不会在乎这点小钱的,但是我(指销售员)就不一样了,送出去的样品要从 ...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啊,有时候刚刚接触的客户难免会夸的很大,实际上可能没有,就是有时候很难分辨,你的这个方法很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家公司的一个大客户,经常到客户那里去,开始送人家十来个样品,也才一到两块钱一个,后来,人家直接说 ...

:lol还是你的方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买一半,送一半呗。

:lol有时候还是要变通,都是不错的方法

楼主:
又接到一个要免费样品的,数量200个

网友C:
根据公司制度来处理就行啊,如果公司没有相关制度,就要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公司制度来处理就行啊,如果公司没有相关制度,就要完善

恩,我们现在是小公司

网友D:
样片我觉得还是要给的》首先要求客户填写相关资料做备案使用。其次是样品数量不能太多,最后是邮费由他们承担,发顺丰的到付。这样也要让他们有一定的成本才行。不然动不动就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样片我觉得还是要给的》首先要求客户填写相关资料做备案使用。其次是样品数量不能太多,最后是邮费由他们承 ...

说的真好啊,我目前就是这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