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上位机 SetupDiEnumDeviceInterfaces 总是返回0

楼主(2013-11-25):
                res = SetupDiEnumDeviceInterfaces(device_info_set,
                        NULL,
                        &InterfaceClassGuid,
                        device_index,
                        &device_interface_data);

                if (!res) {

                        printf("GetLastError() returns: 0x%x\n", GetLastError());
                        /* A return of FALSE from this function means that
                           there are no more devices. */
                        break;
                }
错误是 259,有谁遇到过吗

楼主:
下载了不下于 10来分 都是基于 电脑圈圈 的USB 上位机程序,所有的调试结果都是 死在这个函数上面,也用GOOGLE 下了 老外写的 HID接口,运行时候也是错误。 唯 一正确的一个 就是没有源码,我 特郁闷死了,

楼主:
唯一成功的 这程序不知道是哪个版本的,如果谁有源码的话,给发一分参考下,非常感谢

网友A:
win7或是vista的话,这个SetupDiEnumDeviceInterfaces好像要管理员权限。你常识一下以管理员权限运行。

楼主:
原来我这USB 并不是HID 类,但我老是用 HID 去操作,一直返回 错误,呵呵,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