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扫盲资料,觉得好的顶

楼主(2013-11-25):
一、 LED是什么?
答:LED是英文Light Emitting Diode,即发光二极管,是一种半导体固体发光器件,它是利用固体半导体芯片作为发光材料,当两端加上正向电压,半导体中的载流子发生复合引起光子发射而产生光。LED可以直接发出红、黄、蓝、绿、青、橙、紫、白色等可见光。第一个商用二极管产生于1960年,它的基本结构是一块电致发光的半导体材料,置于一个有引线的架子上,然后四周用环氧树脂密封,起到保护内部芯线的作用,所以LED的抗震性能好。
二、 LED为什么是第四代光源(绿色照明)?
答:按电光源的发光机理分类。
第一代光源:电阻发光如白炽灯。
第二代光源:电弧和气体发光如钠灯。
第三代光源:荧光粉发光如荧光灯。
第四代光源:固态芯片发光如LED。
三、 LED的发光机理和工作原理有哪些?
答:发光二极管是由Ⅲ-Ⅳ族化合物,如GaAs(砷化镓)、GaP(磷化镓)、GaAsP(磷砷化镓)等半导体制成的,其核心是PN结,因此它具有一般P-N结的I-N特性,即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击穿特性。此外,在一定条件下,它还具有发光特性。在正向电压下,电子由N区注入P区,空穴由P区注入N区。进入对方区域的少数载流子(少子)一部分与多数载流子(多子)复合而发光。
四、 LED有哪些光学特性?
答:
1.LED发出的光既不是单色光,也不是宽带光,而介于二者之间。
2.LED光源似点光源又非点光源。
3.LED发出光的颜色随空间方向不同而不同。
4.恒流操作下的LED的结温强烈影响着正向电压VF。
五、 LED有哪几种构成方式?
答:LED 因其颜色不同,而其化学成份不同
如红色 :铝-铟-镓-磷化物
绿色和蓝色: 铟-镓-氮化物
白色和其它色都是用RGB三基色按适当的比例混合而成的。
LED 的制造过程类似于半导体,但加工的精度不如半导体,目前成本仍然较高。
六、 各种颜色的发光波长是多少?
答:目前国内常用几种颜色的超高亮LED的光谱波长分布为460-636nm,波长由短到长依次呈现为蓝色、绿色、黄绿色、黄色、黄橙色、红色。常见几种颜色LED的典型峰值波长是:
蓝色—470nm;
蓝绿色—505nm;
绿色—525nm;
黄色—590nm;
橙色—615nm;
红色—625nm;
七、 LED有哪几种封装方式?
答:封装方式:
1、引脚式(Lamp)LED封装。
2、表面组装(贴片)式(SMT-LED)封装。
3、板上芯片直装式(COB)LED封装。
4、系统封装式(SiP)LED封装。
5、晶片键合和芯片键合。
八、 LED有哪几种分类方**
答:1.按发光管发光颜色分:
可分成红色、橙色、绿色(又细分黄绿、标准绿和纯绿)、蓝光等。另外,有的发光二极管中包含二种或三种颜色的芯片。
根据发光二极管出光处掺或不掺散射剂、有色还是无色,上述各种颜色的发光二极管还可分成有色透明、无色透明、有色散射和无色散射四种类型。散射型发光二极管用于做指示灯。
2.按发光管出光面特征分:
按发光管出光面特征分圆灯、方灯、矩形、面发光管、侧向管、表面安装用微型管等。圆形灯按直径分为φ2mm、φ4.4mm、φ5mm、φ8mm、φ10mm及φ20mm等。国外通常把φ3mm的发光二极管记作T-1;把φ5mm的记作T-1(3/4);把φ4.4mm的记作T-1(1/4)。
由半值角大小可以估计圆形发光强度角分布情况。从发光强度角分布图来分有三类:
(1)高指向性:一般为尖头环氧封装,或是带金属反射腔封装,且不加散射剂。半值角为5°-20°或更小,具有很高的指向性,可作局部照明光源用,或与光检出器联用以组成自动检测系统。
(2)标准型:通常作指示灯用,其半值角为20°-45°。
(3)散射型:这是视角较大的指示灯,半值角为45°-90°或更大,散射剂的量较大。
3.按发光二极管的结构分:
按发光二极管的结构分有全环氧包封、金属底座环氧封装、陶瓷底座环氧封装及玻璃封装等结构。
4.按发光强度和工作电流分:
按发光强度和工作电流分有普通亮度的LED(发光强度<10mcd);超高亮度的LED(发光强度>100mcd);把发光强度在10~100mcd间的叫高亮度发光二极管。一般LED的工作电流在十几mA至几十mA,而低电流LED的工作电流在2mA以下(亮度与普通发光管相同)。
除上述分类方法外,还有按芯片材料分类及按功能分类的方法。
九、 LED的生产工艺步骤有哪些?
答:1.工艺:
a)清洗:采用超声波清洗PCB或LED支架,并烘干。
b)装架:在LED管芯(大圆片)底部电极备上银胶后进行扩张,将扩张后的管芯(大圆片)安置在刺晶台上,在显微镜下用刺晶笔将管芯一个一个安装在PCB或 LED支架相应的焊盘上,随后进行烧结使银胶固化。
c)压焊:用铝丝或金丝焊机将电极连接到LED管芯上,以作电流注入的引线。LED直接安装在PCB上的,一般采用铝丝焊机。(制作白光TOP-LED需要金线焊机)
d)封装:通过点胶,用环氧将LED管芯和焊线保护起来。在PCB板上点胶,对固化后胶体形状有严格要求,这直接关系到背光源成品的出光亮度。这道工序还将承担点荧光粉(白光LED)的任务。
e)焊接:如果背光源是采用SMD-LED或其它已封装的LED,则在装配工艺之前,需要将LED焊接到PCB板上。
f)切膜:用冲床模切背光源所需的各种扩散膜、反光膜等。
g)装配:根据图纸要求,将背光源的各种材料手工安装正确的位置。
h)测试:检查背光源光电参数及出光均匀性是否良好。
1.LED的封装的任务
是将外引线连接到LED芯片的电极上,同时保护好LED芯片,并且起到提高光取出效率的作用。关键工序有装架、压焊、封装。
2.LED封装形式
LED封装形式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主要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采用相应的外形尺寸,散热对策和出光效果。LED按封装形式分类有Lamp-LED、TOP-LED、Side-LED、SMD-LED、High-Power-LED等。
3.LED封装工艺流程
4.封装工艺说明
1.芯片检验
镜检:材料表面是否有机械损伤及麻点麻坑(lockhill)芯片尺寸及电极大小是否符合工艺要求电极图案是否完整。
2.扩片
由于LED芯片在划片后依然排列紧密间距很小(约0.1mm),不利于后工序的操作。我们采用扩片机对黏结芯片的膜进行扩张,是LED芯片的间距拉伸到约0.6mm.也可以采用手工扩张,但很容易造成芯片掉落浪费等不良问题。
3.点胶
在LED支架的相应位置点上银胶或绝缘胶.(对于GaAs、SiC导电衬底,具有背面电极的红光、黄光、黄绿芯片,采用银胶。对于蓝宝石绝缘衬底的蓝光、绿光LED芯片,采用绝缘胶来固定芯片。)
工艺难点在于点胶量的控制,在胶体高度、点胶位置均有详细的工艺要求。
由于银胶和绝缘胶在贮存和使用均有严格的要求,银胶的醒料、搅拌、使用时间都是工艺上必须注意的事项。
4.备胶
和点胶相反,备胶是用备胶机先把银胶涂在LED背面电极上,然后把背部带银胶的LED安装在LED支架上.备胶的效率远高于点胶,但不是所有产品均适用备胶工艺。
5.手工刺片
将扩张后LED芯片(备胶或未备胶)安置在刺片台的夹具上,LED支架放在夹具底下,在显微镜下用针将LED芯片一个一个刺到相应的位置上。手工刺片和自动装架相比有一个好处,便于随时更换不同的芯片,适用于需要安装多种芯片的产品。
6.自动装架
自动装架其实是结合了沾胶(点胶)和安装芯片两大步骤,先在LED支架上点上银胶(绝缘胶),然后用真空吸嘴将LED芯片吸起移动位置,再安置在相应的支架位置上。
自动装架在工艺上要熟悉设备操作编程,同时对设备的沾胶及安装精度进行调整。在吸嘴的选用上尽量选用胶木吸嘴,防止对LED芯片表面的损伤,特别是兰、绿色芯片必须用胶木的。因为钢嘴会划伤芯片表面的电流扩散层。
7.烧结
烧结的目的是使银胶固化,烧结要求对温度进行监控,防止批次性不良.银胶烧结的温度一般控制在150℃,烧结时间2小时。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调整到170℃,1小时.绝缘胶一般150℃,1小时。
银胶烧结烘箱的必须按工艺要求隔2小时(或1小时)打开更换烧结的产品,中间不得随意打开.烧结烘箱不得再其他用途,防止污染。
8.压焊
压焊的目的将电极引到LED芯片上,完成产品内外引线的连接工作。
LED的压焊工艺有金丝球焊和铝丝压焊两种。右图是铝丝压焊的过程,先在LED芯片电极上压上第一点,再将铝丝拉到相应的支架上方,压上第二点后扯断铝丝。金丝球焊过程则在压第一点前先烧个球,其余过程类似。
压焊是LED封装技术中的关键环节,工艺上主要需要监控的是压焊金丝(铝丝)拱丝形状,焊点形状,拉力。
对压焊工艺的深入研究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如金(铝)丝材料、超声功率、压焊压力、劈刀(钢嘴)选用、劈刀(钢嘴)运动轨迹等等。(下图是同等条件下,两种不同的劈刀压出的焊点微观照片,两者在微观结构上存在差别,从而影响着产品质量。)我们在这里不再累述。
9.点胶封装 LED的封装主要有点胶、灌封、模压三种.基本上工艺控制的难点是气泡、多缺料、黑点。设计上主要是对材料的选型,选用结合良好的环氧和支架。(一般的LED无法通过气密性试验)如右图所示的TOP-LED和Side-LED适用点胶封装。手动点胶封装对操作水平要求很高(特别是白光LED),主要难点是对点胶量的控制,因为环氧在使用过程中会变稠。白光LED的点胶还存在荧光粉沉淀导致出光色差的问题。
10.灌胶封装
Lamp-LED的封装采用灌封的形式.灌封的过程是先在LED成型模腔内注入液态环氧,然后插入压焊好的LED支架,放入烘箱让环氧固化后,将LED从模腔中脱出即成型。
11.模压封装
将压焊好的LED支架放入模具中,将上下两副模具用液压机合模并抽真空,将固态环氧放入注胶道的入口加热用液压顶杆压入模具胶道中,环氧顺着胶道进入各个LED成型槽中并固化。
12.固化与后固化
固化是指封装环氧的固化,一般环氧固化条件在135℃,1小时。模压封装一般在150℃,4分钟。
13.后固化
固化是为了让环氧充分固化,同时对LED进行热老化.后固化对于提高环氧与支架(PCB)的粘接强度非常重要。一般条件为120℃,4小时。
14.切筋和划片
由于LED在生产中是连在一起的(不是单个),Lamp封装LED采用切筋切断LED支架的连筋。SMD-LED则是在一片PCB板上,需要划片机来完成分离工作。
15.测试
测试LED的光电参数、检验外形尺寸,同时根据客户要求对LED产品进行分选。
16.包装
将成品进行计数包装.超高亮LED需要防静电包装。
十、 LED的基本照明术语有哪些?
答:常用照明术语光通量:符号:Φ,单位:流明 Lm,说明:发光体每秒种所发出的光量之总和,即光通量。
光强:符号:I,单位:坎德拉 cd,说明:发光体在特定方向单位立体角内所发射的光通量。
照度:符号:E,单位:勒克斯 Lm/m2,说明:发光体照射在被照物体单位面积上的光通量。
亮度:符号:L,单位:尼脱 cd/m2,说明:发光体在特定方向单位立体角单位面积内的光通量。
光效:单位:每瓦流明 Lm/w,说明:电光源将电能转化为光的能力,以发出的光通量除以耗电量来表示。
平均寿命:单位:小时,说明:指一批灯泡至百分之五十的数量损坏时的小时数。
经济寿命:单位:小时,说明:在同时考虑灯泡的损坏以及光束输出衰减的状况下,其综合光束输出减至一特定的小时数。此比例用于室外的光源为百分之七十,用于室内的光源如日光灯则为百分之八十。
色温:光源发射光的颜色与黑体在某一温度下辐射光色相同时,黑体的温度称为该光源的色温。
光源色温不同,光色也不同,色温在3300K以下有稳重的气氛,温暖的感觉;色温在3000--5000K为中间色温,有爽快的感觉;色温在5000K以上有冷的感觉。不同光源的不同光色组成最佳环境,如表:
色温>5000k: 光色为清凉型(带蓝的白色),冷的气氛效果;
色温在3300-5000K:光色为 中间(白) ,爽快的气氛效果;
色温<3300K:光色为温暖(带红的白色) ,稳重的气氛效果;
a. 色温与亮度:高色温光源照射下,如亮度不高则给人们有一种阴气的气氛;低色温光源照射下,亮度过高会给人们有一种闷热感觉。
b. 光色的对比:在同一空间使用两种光色差很大的光源,其对比将会出现层次效果,光色对比大时,在获得亮度层次的同时,又可获得光色的层次。
显色性:光源的显色性是由显色指数来表明,它表示物体在光下颜色比基准光(太阳光)照明时颜色的偏离能较全面反映光源的颜色特性。
显色分两种:
忠实显色:能正确表现物质本来的颜色需使用显色指数(Ra)高的光源,其数值接近100,显色性最好。
效果显色:要鲜明地强调特定色彩,表现美的生活可以利用加色法来加强显色效果。
由于光线中光谱的组成有差别,因此即使光色相同,灯的显色性也可能不同。
灯具效率(也叫光输出系数)是衡量灯具利用能量效率的重要标准,它是灯具输出的光能量与灯具内光源输出的光能量之间的比例。
十一、 什么是大功率LED?
答:大功率LED广义上说就是单颗LED光源功率大于0.35W(含0.35W)的
我国虽有多家企业开发生产LED城市照明路灯,但很多是用小功率LED阵列作发光体,散热问题解决了,所用LED数量要很多,小功率LED光衰强,安装成本高;城市照明LED路灯采用大功率LED是发展的趋势,少数用大功率LED作发光体的路灯产品由于没有很好地解决功率达到一定量时,LED的散热问题、LED的散光和聚光控制问题、路灯在路面照射面的照度范围、型态和照度的均衡问题、光电转换效率太低,每瓦只有几个流明等问题。因此产品性能还不尽如人意;高性能的产品价位又居高不下,难以推广普及。散热和可靠性是影响LED应用主要因素。
LED光源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使用传统小功率LED作组合,一般多达上百颗甚至数百颗,电源设计复杂。另一种是使用大功率管作光源,价格比较贵。两种方法都不可避免地要将散热设计和工作可靠性作为主要设计考虑因素,国内多应用于政府示范性工程,真正市场化运作的工程很少,国外这方面的应用实例较多,但其最大的缺点依然是可靠性、出光流明数和价格,很多工程由于LED品质低劣,没有很好地表现出寿命长的优点。还有,从成本、市场的角度考虑,LED作为照明光源,其是否与太阳能结合使用,在设计上需要走不同的路线,并不是单独作为一种光源来开发就能完成的。
  LED器件产品应用到路灯上,技术上的特殊要求主要是要结合LED光强和发光角度来设计,另外由于多颗LED组合,出光设计方面要兼顾照射面域,灯具方面需要重点考虑散热的有效性。
  LED路灯与普通路灯的对比优势:节能环保,易于和低压适配,也可和太阳能系统直接配套,无需额外的逆变、转换过程,能达到最大的能源利用率。
  不足:照明角度偏小、不均匀,颜色显色指数偏低,光学、散热设计复杂。
  技术上的不足:当前技术下的光通量还不够,光效太低,品质难以保证。
  解决措施:LED产品应用于路灯需要专门的设计,也需要专门的标准(用传统光源的测试数据来评价LED光源往往并不客观)。
LED应用于路灯有先天的优势也有劣势。优势在于:
第一,LED作为点光源,如果设计合理,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解决传统球状光源必须依靠光发射来解决的二次取光及光损耗问题;
第二,对光照射面的均匀度可控,理论上可以做到在目标区域内完全均匀,这也能避免传统光源“灯下亮”现象中的光浪费;
第三,色温可选,这样在不同场合的应用中,也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四,技术进步空间依然很大。
劣势(影响路灯推广应用的因素):
当前价格还太高,光通量低,当前同等照度设计的LED光源价格大约相当于传统光源的4倍(不过在路灯产品中,光源部分占总成本并不高,所以在工程安装中的成本提高比例也不会太高,应用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在民用中难以承受。当前设计和制造标准比较混乱,损坏比例高,影响了LED的寿命优势。
十二、 当前市场的LED路灯光源主要有几种?
答:当前市场的LED路灯主要有两种:多颗小功率LED组合路灯和大功率集成封装式LED路灯。
多颗小功率LED组合路灯容易解决散热,单个芯片封装流明值高。但是视觉效果差,满天星,路面影子重叠,容易造成司机的视觉疲劳或眼花,且灯具电路系统复杂,灯具电路端口较多,可靠性降低,电路不易实现调光,容易损坏,电源转换率低85%左右。
大功率集成封装式LED路灯视觉效果好,有反光杯的遮挡,避免眼睛直视强光点,但是对散热的要求很高。在光色和照明质量上,集成封装式LED光源表现出独特的优势:同一个灯具中不会出现光色不均匀的现象,光源发射出的光在照射平面内均匀透彻,具有很好的视觉舒适性,不会出现困扰组合式灯具的重影现象 , 由单一驱动器驱动,端口少,可靠性强,线路布置在光源内部不会出现电磁干扰;可方便的实现无极调光功能;电源转换率高95%左右等优点。
虽然后者具有诸多优点,但是由于散热问题,以勤上为代表的国内主流LED路灯厂家都选择了多颗小功率LED组合路灯,做集成封装式LED路灯的国内外只有少数几家。
十三、 LED色温的特性?
答:色温指的是光波在不同的能量下,人类眼睛所感受的颜色变化。
在色温的计算上,是以 Kelvin 为单位,黑体幅射的 0Kelvin= 摄氏 -273 ° C 做为计算的起点。将黑体加热,随着能量的提高,便会进入可见光的领域,例如:在 2800 K 时,发出的色光和灯泡相同,我们便说灯泡的色温是 2800K。
可见光领域的色温变化,由低色温至高色温是由橙红 --> 白 --> 蓝。
色温的特性:
1.在高纬度的地区,色温较高,所见到的颜色偏蓝。
2.在低纬度的地区,色温较低,所见到的颜色偏红。
  ( <---- 低色温 ------------------ 高色温 ----> )
3.在一天之中,色温亦有变化,当太阳光斜射时,能量被( 云层、空气 )吸收较多,所以色温较低。当太阳光直射时,能量被吸收较少,所以色温较高。
4.Windows 的 sRGB 色彩模型是以 6500 K 做为标准色温,以 D65 表示之。
5.清晨的色温大约在 4400 K。
6.高山上色温大约在 6000 K。
不同光源环境的相关色温度光源色温
北方晴空 8000-8500k
阴天 6500-7500k
夏日正午阳光 5500k
金属卤化物灯 4000-4600k
下午日光 4000k
冷色营光灯 4000-5000k
高压汞灯 3450-3750k
暖色营光灯 2500-3000k
卤素灯 3000k
钨丝灯 2700k
高压钠灯 1950-2250k
蜡烛光 2000k
光源色温不同,光色也不同,色温在3300K以下有稳重的气氛,温暖的感觉;色温在3000--5000K为中间色温,有爽快的感觉;色温在5000K以上有冷的感觉。不同光源的不同光色组成最佳环境。如表:色 温光 色气氛效果
>5000K:清凉(带蓝的白色) 冷的气氛:3300-5000K 中间:(白)爽快的气氛
十四、 现在世界上知名的LED光源品牌有哪些?
答:美国:CREE,LUMILED。日本:CIZITEN,NICHIA。德国:ORSAM等。
十五、 LED现有哪些知识产权?
答:科锐:大功率蓝光芯片,日亚:白光荧光粉技术。
十六、 什么是大功率LED灯具?
答:一种采用大功率LED作为光源的照明器具。
十七、 大功率LED灯具与传统灯具相比有何的优势?
答:1.高光效 2.高节能 3.光色多 4.安全性高 5.设计形状的多样性 6.寿命长 7.快速响应 8.灯具结构合理 9.利环保,环保效益更佳 10.**尖。11.运行成本低 12.色温变化不大,小于100K,色温一致性好 13.流明维持率高,光衰慢,使用5000小时左右光衰不超过10%。
十八、 认为LED作为路灯来取代高压钠灯在技术上还不成熟的主要理由有几点?
1.LED的发光效率无法和高压钠灯相比
2.LED的照射过于集中,其照射的均匀度差
3.LED路灯的长期光衰严重,寿命不长
4.LED发光量不稳定(短期光衰),会随时间、季节变化
5.LED路灯本身自重过重,不利于安装,防风。
6.LED路灯造价过高,无法普及。
当然,所有这些都是根据国内很多试验线路的使用经验得出的。是有一定依据的。但是国内的试验线路的性能,能不能代表LED目前的状况是值得探讨的。
十九、 怎样克服LED发光效率问题
目前来说,LED的发光效率从数字上来看的确不如高压钠灯。目前LED在65-75流明/瓦,而高压钠灯可以达到125流明/瓦。但是,高压钠灯的光谱比较集中于黄色,它的色温比较低只有2000-2500oK,而LED的色温较高,可以达到3500-4500以上。另外高压钠灯的光线是向四处发射的,有很大一部分光无法到达路面。还有,高压钠灯的显色指数差,只有20到40,感觉昏暗;而LED的显色指数高,可以达到75-80。所以路面明亮,感觉舒适。所以从实际的发光效果来看,L, ED反而可以比高压钠灯高出很多。瑞煌70W的LED可以取代250W的高压钠灯,或300W的水银灯。70W的LED,其输出光通量大约只有6250流明(经过二次光学设计,会有所损失),到达路面时的流明数仍为6000流明,而路面的平均照度可以达到16Lux(12m高杆)。250W高压钠灯的输出光通量为20,000流明。但到达路面的流明数就只有7000流明。路面的照度大约为30-40Lux,由于显色系数的差别,LED的照度修正系数为2.35倍,高压钠灯的修正系数为0.94倍。所以70W的LED经过修正以后地面的照度为37.6Lux,而高压钠灯的修正后的照度为28.2-37.6。二者相当。所以,70W的LED可以取代250W的高压钠灯,LED可以节能近4倍。
二十、 瑞煌怎样克服LED照射均匀度问题?
的确,如果不进行二次光学设计,LED的照射是比较集中,所以一定要进行二次光路设计,使其光强呈蝙蝠形。瑞煌再用自主创新的反光板、曲面镜和导光板的专利技术,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
二十一、 瑞煌怎样克服LED的光衰问题?
现在有的商家,为了降低成本,就采用几百只φ5的小功率LED。然而这种小功率的LED的光衰是非常严重的,按照其光衰至80%的寿命只有1000小时。所以,作为需要长期使用的路灯是绝对不能允许采用这种小功率LED的。作为大功率LED,其光衰就要好很多。然而国内不少厂家也还是只能做到10000小时下降10%,远远不能满足使用要求。实际上,LED寿命问题主要是由于长期在高温下工作而形成的问题。当结温从115℃提高到135℃,就会使寿命从50,000小时降低到20,000小时。目前来说,在LED的发光效率还没有提高到极高的程度,还只能尽量改善其散热来延长LED的寿命。
瑞煌的采用自主研发散热技术来散热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把LED的结温降低到50℃以下,这就大大地提高了LED灯具的使用寿命。他们经过了3年实际测试表明,在每天工作12小时,其光衰小于3%。预计在工作十年以后,其光衰只有10%,这就基本上解决了寿命的问题。
二十二、 瑞煌LED发光量的稳定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由电源放电的降压和LED的温度特性造成。
通常蓄电池的放电过程大约有10%以上的压降。对于一个1W的LED,假如正向电压从3.4变到3.1V,其正向电流将会从350mA降低至100mA。即改变250mA。其输出光通量将会降低60%左右。此外,通常LED的伏安特性具有负温度系数,大约为-2mV/℃。如果环境温度变化50℃,那么正向电压就有可能变化0.1V。
对于一个1W的LED,其正向电流就有可能变化100mA,即从350mA降低至250mA。而其发光量也会降低20%。相当于随温度变化的光衰。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采用恒流芯片来保持LED的正向电流不变。瑞煌采用一种恒流控制芯片,它可以在不论是由温度变化还是由电池放电所引起的电压变化情况下,保持LED的正向电流在3%以内。也就是可以保持其短期光衰在3%以内。

楼主:
二十三、              LED灯具的自重问题
的确,目前,大部分厂商所生产的LED灯具,其自重极重,通常都超过10公斤。这样大的自重往往会使灯杆不胜负荷,降低了其抗风能力。这主要是由于采用了巨大的散热器而造成的。同样采用瑞煌自主散热技术,就可以大大减轻其重量。
公司所生产的100W的LED灯具,其自重只有5.5公斤。而能够完全取代250瓦的高压钠灯。因为其自重很轻,所以可以采用12m高杆,因为采用蝙蝠形的二次光路,其照射范围可以达到66m。
二十四、              LED灯具的造价问题
目前由于LED本身的单价比较高,所以整个LED的成本比较贵。但是,由于LED在技术上的进步很快。其成本降低也很快。现在1W的LED单价大约在8元*币左右,100个也只不过800元。整个灯具的单价会在3000元左右。而太阳能灯具的单价也可以控制在4500元左右。
其实对于LED灯具,不应该只考虑其单个灯具的单价,而应该考虑其整条线路的工程投资,不应该只考虑其初始投资,而应该考虑其营运投资。假如采用LED路灯,那么其每年的节省远远超过其初始投资。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假定普通高压钠灯每个单价为1500元,而100瓦LED灯具每个单价3,500元。假定其照射范围可以达到66米。那么对于3公里、5公里和10公里这三种不同的距离,我们来比较一下它们的初始投资(灯具),架设成本(只考虑电缆,还没有考虑变压器)和营运成本(电费)。五年下来,采用LED路灯,可以节省总开支分别为1.78万、33.4万、和246万元。其节省是十分可观的。
二十五、              LED发展中要攻克的主要问题
LED进入照明领域是新生事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与任何新技术一样,LED还存在一些急需完善的方面。
  1、研发led高功率点光源
  国际上,Philips、GE、OSRAN等大公司都有双端的球形HID产品,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功率HID光源,特别是Philips公司基于这种光源的体育场馆灯具,灯具效率和配光曲线非常优秀。尽管LED有很多独特的优势,但目前这方面却是空白。高功率密度的点状光源对用于半导体发光原理的LED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技术难点。
  2、发展高效率、高功率因数、价优的紧凑型模块化LED电源
  LED供电简便,既可直流供电,又可脉冲供电。没有HID和高压霓虹灯的一系列麻烦。目前,低效率的供电系统,拖了LED的后腿,节能水平大打折扣。开关电源从70年代的20KHZ的标准到目前已达到1MHZ以上的软开关技术,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做到质优价廉。
  3、发展新型LED混光、混色技术
  lLED光源,单位体积很小,在很多场合明显是优点,但有时又是缺点。如:在LED平面型光源上,通常出现点状光斑以及混色不均匀现象。目前,混光、混色存在的问题是:混光、混色的均匀水平与透光率的矛盾。这个问题也是阻碍LED发展的因素,主要是材料的原因,急待攻克,对LED景观灯具实用性有很重要的意义。
  LED进入照明领域,是照明技术的革命性飞跃。LED对绿色照明发展的历史性贡献,将丝豪不逊于从电子管时代到晶体管时代的飞跃,即使评价为如同晶体管跨越到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巨变一样,也毫不夸张。
  在景观照明方面,LED有着更为独特的优势,可以深信,LED景观灯具将沿着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大道,朝着艺术化、智能化、柔性化的方向快速发展。LED正孕育着无限商机
二十六、              大功率LED灯具如何散热的?
答:采用铝基板热把LED光源产生的热量传导到散热器上,再利用散热器的面积进行热辐射散热和空气空冷散热。
二十七、              LED为何节能?
答:高亮度单色光的LED已经在市场上取得了进展.尽管它们与传统的灯泡相比更加昂贵,但是它们的优点完全可以抵消其较高的价格,即它具有更高的性价比。首先,一个红色LED发光达到某个亮度时所需消耗的能量是15瓦,而传统的灯泡要达到同等量度则要消耗高达150瓦的能量;另外据科学家们测定,LED通电发光时,有10%的电能可以转化成光能,而白炽灯泡的转化效率只有7-8%,由此可见,要达到同等的照明效果,LED灯比白炽灯节能是显而易见的了。
二十八、              LED为何寿命长?
答:白炽灯的发光机理是电能将发光钨丝进行加热而发光的,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加热,钨丝就会老化甚至烧断,至此,白炽灯泡的寿命也就此告终了,而发光二极管的发光机理是由二极管特殊的组成结构决定的,二极管主要由PN结晶片、电极和光学系统组成,当在电极上加上正向偏压之后,使电子和空穴分别注入P区和N区,当非平衡少数载流子和多数载流子复合时,就会以辐射光子的形式将多余的能量转化为光能。其发光过程包括三个部分:正向偏压下的载流子注入、复合辐射和光能传输。由此可见二极管主要是靠载流子的不断移动而发光的,不存在老化和烧断的现象,其特殊的发光机理决定了它的发光寿命长达5-10万个小时。
LED照明灯具我们必须认识到,单个或多个白光LED与用作照明光源的灯具的概念是有差异的。到目前,国内外所研发和生产的白光LED还远不能达到照明光源的要求。我们应该利用和发挥我国在发展各类小型紧凑型荧光灯在世界所处的优势和先进技术,抓住机遇,在发展新固体光源中有所作为。白光LED在实现照明光源的灯具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与紧凑型荧光灯曾面临已解决或正在解决的问题相似。
1、灯具中安装的AC-DC转换电路应适应LED电流驱动的特点。
这个电源既要有供LED所需的接近恒流的正向电流输出,又要有高的转换率,以保证LED安全可靠工作,当然还要注意成本。
2、LED灯具可靠性
影响灯具可靠性的因素主要是LED器件和上述电气元器件。我司所用的LED光源为世界一流厂商的,电器配件的主要元器件为欧美厂商的。
3、灯具散热
单个LED导热的克服,并不等于照明光源灯具散热的解决,随着大功率、大尺寸、高亮度芯片发展,LED器件和灯具的散热必须解决。我司大功率LED灯具采用自主研发具有发明专利的散热器散热。
4、灯具光色的均匀性和光学系统
由于小小的LED特殊结构导致的光特性不像白炽灯泡和荧光灯那样,存在白光光色的不均匀性问题。组合成照明灯具后,光色的均匀性又如何?由若干LED组合成的“二次光源”的配光分布及构成LED灯具的光学系统如何满足照明光源要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是需要认真考虑和解决的。
二十九、              现阶段大功率LED的流明数为多少?
答:现市场上常用单颗大功率LED为60-70LM/W,有的国外厂商做到100LM/W以上。
三十、       影响大功率LED灯具的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答:1.开关电源的使用寿命; 2.LED光源本身的光衰和散热结构组成;3.整个大功率LED灯具的散热结构设计。
三十一、              大功率LED灯具有多长的使用寿命?
答:根据LED的HATIZ定理:LED工作温度为25℃以下时,使用寿命为10万个小时,25-50℃时,使用寿命为5万个小时,50-75℃时,使用寿命为2万个小时,75-100 ℃时,使用寿命为1万个小时, 100-125℃时,使用寿命为5千个小时, 125-150℃时,使用寿命为2千个小时.故影响大功率LED灯具的使用寿命关键在于是否很好地解决了其散热问题。
三十二、              什么是LED的结温?
LED的基本结构是一个半导体的P—N结。实验指出,当电流流过LED元件时,P—N结的温度将上升,严格意义上说,就把P—N结区的温度定义为LED的结温。通常由于元件芯片均具有很小的尺寸,因此我们也可把LED芯片的温度视之为结温。
发光二极管(LED)由于其亮度高、功耗低、寿命长、可靠性高、易驱动、节能、环保等特点,已被广泛应用于交通、广告和仪器仪表的显示中,现已在特殊照明中获得应用[1][2],并将成为普通照明中的主要光源[3]。目前世界上生产和使用LED 呈现急速上升的趋势,但是LED存在发热现象,随着LED的工作时间和工作电流的增加,其发光强度和光通量会下降,寿命降低,对白光还会导致激发效率的下降[4],这主要是由于LED结温升高导致的。2002年Hong et al.[5]研究结果表明,AlGaInP红色LEDs的峰值波长的偏移与结温的变化存在线性关系。对于白光LED,随着结温的增加,LED发出黄光和蓝光的强度以不同的速率下降,白光LED的总能量和蓝光能量比率(W/B)与结温存在关系。
三十三、              产生LED结温的原因有哪些?
在LED工作时,可存在以下五种情况促使结温不同程度的上升:
a、元件不良的电极结构,视窗层衬底或结区的材料以及导电银胶等均存在一定的电阻值,这些电阻相互垒加,构成LED元件的串联电阻。当电流流过P—N结时,同时也会流过这些电阻,从而产生焦耳热,引致芯片温度或结温的升高。
b、由于P—N结不可能极端完美,元件的注人效率不会达到100%,也即是说,在LED工作时除P区向N区注入电荷(空穴)外,N区也会向P区注人电荷(电子),一般情况下,后一类的电荷注人不会产生光电效应,而以发热的形式消耗掉了。即使有用的那部分注入电荷,也不会全部变成光,有一部分与结区的杂质或缺陷相结合,最终也会变成热。
c、实践证明,出光效率的限制是导致LED结温升高的主要原因。目前,先进的材料生长与元件制造工艺已能使LED极大多数输入电能转换成光辐射能,然而由于LED芯片材料与周围介质相比,具有大得多的折射係数,致使芯片内部产生的极大部分光子(>90%)无法顺利地溢出介面,而在芯片与介质介面产生全反射,返回芯片内部并通过多次内部反射最终被芯片材料或衬底吸收,并以晶格振动的形式变成热,促使结温升高。
d、显然,LED元件的热散失能力是决定结温高低的又一个关键条件。散热能力强时,结温下降,反之,散热能力差时结温将上升。由于环氧胶是低热导材料,因此P—N结处产生的热量很难通过透明环氧向上散发到环境中去,大部分热量通过衬底、银浆、管壳、环氧粘接层,PCB与热沉向下发散。显然,相关材料的导热能力将直接影响元件的热散失效率。一个普通型的LED,从P—N结区到环境温度的总热阻在300到600℃/w之间,对于一个具有良好结构的功率型LED元件,其总热阻约为15到30℃/w。巨大的热阻差异表明普通型LED元件只能在很小的输入功率条件下,才能正常地工作,而功率型元件的耗散功率可大到瓦级甚至更高。
三十四、              降低LED结温的途径有哪些?
       a、减少LED本身的热阻;
       b、良好的二次散热机构;
       c、减少LED与二次散热机构安装介面之间的热阻;
       d、控制额定输入功率;
       e、降低环境温度
   LED的输入功率是元件热效应的唯一来源,能量的一部分变成了辐射光能,其余部分最终均变成了热,从而抬升了元件的温度。显然,减小LED温升效应的主要方法,一是设法提高元件的电光转换效率(又称外量子效率),使尽可能多的输入功率转变成光能,另一个重要的途径是设法提高元件的热散失能力,使结温产生的热,通过各种途径散发到周围环境中去。
三十五、              国产LED芯片与国外知名厂商的LED芯片有何区别?
答:
1.国内在芯片结构和电路的制作、封装的工艺水平比较低,制作比较粗糙。
2.晶片进行切割形成芯片时的精度不够。
3.芯片封装选材比较差,封装, 成品率和可靠性比较差。
三十六、              大功率LED灯具现有哪几种散热方式?
答:1.热辐射,2.热传导,3.热对流4.自然空冷。
三十七、              大功率LED灯具的电源有哪几种?
答: a、按工作原理分:
1.AC TO DC.
2.AC TO DC ,DC TO DC.
3.逆变电源。
b、按是否隔离:分隔离和非隔离。
c、LED电源按驱动方式:恒流式和稳压式。
d、LED电源按电路结构:
1.常规变压器降压。
2.电子变压器降压。
3. 电容降压。
4.电阻降压。
5.RCC降压式开关电源。
6. PWM控制式开关电源。

楼主:
三十八、              大功率LED灯具有哪几种恒流供电方式?
答:1.串联供电,2.并联供电,3.串并联,4.多管芯组合在一起。
三十九、              大功率LED灯具里的光源有哪几种联接方式?
答: 1.并联;2.串联;3.串并联;4.SIP集成。
四十、       太阳能电池板有那几种类别?
答:非晶硅,单晶硅,多晶硅,纳米晶材料,高分子材料。
四十一、              在便携LED灯具里有那几种常用的蓄电池类型?
答:铅酸电池,锰酸铁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锂电池,镍氢电池,镍镉电池,水银电池,碳锌电池,锂离子电池,碱锰电池,太阳能电池。
四十二、              ROHS包含那几种重金属元素不能超标?
答:1. 水银(汞)   2.铅    3.镉    4.铬(六价)  5.多溴联苯( PBB )
6.多溴二苯醚( PBDE )
四十三、              灯具EMC和LVD的各自包含的范围?
答:灯具里的EMC为电磁兼容指令,包括空间辐射和磁场辐射、传导、谐波。
LVD为灯具低电压指令,具体为电气安全性能测试。灯具功率大于75W的检测标准为CLASS D,25-75W的为CLASS C,5-25W的为CLASS B,5W以下的为CLASS A.灯具的功率越大其检测标准越严。
四十四、              大功率LED灯具现一般用于哪些领域?
答:1.景观夜景照明;2.普通照明;3.车灯;4.装饰照明;5.特种照明;6.交通照明。
四十五、              大功率LED灯具一般的承受温度范围?
答:因大功率LED灯具的光源的结点温度一般为125℃,环境温度一般为25℃,再除去光源热阻产生的温度,即:125℃=25℃+8*单颗瓦数*K+散热器温度。故大功率LED灯具的温度不应超过75℃。
四十六、              大功率LED灯具发出的光能使人兴奋吗?
答: 在运动场所使用大功率LED泛光灯可使场所的光线更均匀柔和,同时又是冷光源,不会给人以闷热感,极佳的色彩还原性有利于电视的传播和记者拍照,另灯具可发出一定波长的光线,有利于促进运动员的兴奋感给他舒筋活血,使之更好地创造好成绩。同时产品节能环保使用寿命长,免维护,这也给运动管理部门带来经济效益和维护方面的便利。
四十七、              电光源有哪几种分类方法和各自区别?
答:
一)、电光源的发光方法(发光机理):
1.电阻发光; 2.电弧发光; 3.气体发光; 4.荧光粉发光; 5.固态芯片发光。
二)、电光源的起动方式:
1.电压自适应;  2.辅助触发型。
四十八、              灯具有那几种分类方法和各自区别?
答:
一).按防触电类型分:0类,1类,2类,3类;
二).按IP等级分类;
三).按支承面材料分类:可难和非可难;
四).按是否可移动分:固定式,移动式,嵌入式。
四十九、              请阐述大功率LED筒灯,射灯,泛光灯,投光灯的各自区别?
答:
筒灯:是一种相对于普通明装的灯具更具有聚光性的灯具,一般是用于普通照明或辅助照明。
射灯:是一种高度聚光的灯具,它的光线照射是具有可指定特定目标的。
泛光灯:是一种可以向四面八方均匀照射的“点光源”,它的照射范围可以任意调整,可以对物体产生投影阴影。
投光灯:相对于泛光灯来说比较聚光的一种灯具。
五十、       为什么说LED是一种冷光源?
答:因LED光源的发出的光里不含红外线和紫外线等,故LED发出的光线没有红外线和紫外线等光线的辐射热,不会引起环境温度的升高。
五十一、              散热方式有几种?
答:目前,电子及机械行业的散热系统大都是采用散热鳍片、导热管、风扇、断电器等自然对流散热、加装风扇强制散热、热管和回路热管散热等方式。
五十二、              散热技术现状?
答:目前各国均针对LED光源的散热技术、配光均匀以及防震等项目进行突破。而业界应用材料来散热时,往往局限于在灯具外壳或灯罩中加装散热装置,如散热鳍片、导热管、风扇、断电器等,企图使LED增温现象缓和。据悉,一般LED灯具的最佳散热结果只能维持到65-70度,且维持3-6个月就可能因过热产生光衰现象。
五十三、              为什么说我们的散热技术是最好的呢?
答: 目前大多的散热器主要是挤压铝型材制成,受铝型材加工工艺条件限制,其散热效果不佳,同时但是它们都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风扇散热方式系统复杂,可靠性低,经常是风扇的寿命比热源体还短,早已被业界抛弃。热管散热虽被业界所接受,但效果较为牵强。用挤压铝型材制成的散热片散热,但因表面积有限,效果还是不尽人意。即便有与本产品类似的散热系统,但是其产品在生产时没有考虑到导热部分的充分接着、无法有效增加散热面积,导致散热效果达不到所需程度。
本专利散热技术突破传统散热理念,围绕集成封装式LED模块这个核心热原体进行散热,把大功率集成封装式LED模块、散热装置集成在一个整体LED光源上,在散热材料、散热工艺及热传导、导热接着及防水等级等方面均有突破性的提高。
本公司的新散热技术,不需使用风扇、热管或回路热管散热,而是以大功率集成封装式LED模块铝基板、导热板和散热片通过特殊接着处理,采用自主研发的可塑性超导热材料及导热栓将热能迅速传输至散热片,再由散热片释放至空气。本解决方案能够使LED集成光源工作降低到40度,或者比光源工作环境温度高十度左右,从而保障LED集成光源安全可靠工作。
这种全新的集成封装式LED模块散热处理方案和配光方案相融合,形成一套全新的LED光源解决方案,可以真正把集成封装式LED光源光衰寿命做到十年以上。并且本方案可以用在400W、600W、800W、1200W以上的LED投射灯、探照灯上。这款解决方案不但用在超大功率LED户外灯,如运动场、机场、码头、大桥投射灯,高尔夫球场灯、RGB舞台灯、RGB景观投射灯、广场灯、军事探照灯等,还可以把LED照明灯具推向需要更良好散热性能的室内照明和对光源要求严格的文物照明、军事照明和防爆照明行业中,无限拓展了LED照明的使用空间。
五十四、              想要购买一个好的LED灯具应注意什么?
答:1.散热的面积够不够;2.灯具所用的光源是那个品牌的;3. 光斑是否均匀无眩光; 4.电源的使用寿命有多长;5. 产品有无确证证书; 6.外形是否精致,做工好;7.灯具的外壳是否好的材料,表面无刮花等暇疵。
五十五、              LED灯具现有那些标准?
答:国内暂时还未有,但有草稿,国外类似。
五十六、              我司大功率LED灯具有无示范工程?
答:有。
五十七、              我司产品的市场定位如何,优势在那里?
答:我司产品的市场定位为中高档,以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价值创新为已任,为客户提供高附加值的物美价廉的产品。我们产品的优势为很好地解决了散热问题,结构优化,外观美观漂亮,使用的光源和IC都为世界一流知名厂商的,产品获得多项自主知识产权。
五十八、              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如何进行退换货?
答:按照我司的产品的退换货政策进行,质量三包、保用5年。
五十九、              LED泛光灯的投光距离有多远?
答:根据LED的光学特性,光可以在空间中传播的距离是无限远的,所以LED泛光灯的投光距离有无限远,但越远光照度越低。
六十、       LED产品可否进行七彩变色,如何控制的?
答:可以,产品通过DMX控制器控制,DMX是一个编程控制器系统,可按照客户的要求进行编程以达到七彩变色的效果。
六十一、              泛光灯的发光角度有哪几种?
答:泛光灯的发光角度有带透镜的小角度的,也有带反光杯的发光角度,另外有带反射器的大角度的。
六十二、              LED灯具有哪几种配光模式?
答:LED灯具有透镜的配光模式,带反光杯的配光模式,带反射器的配光模式,LED光源自有的发光模式。
六十三、              我司电源的使用寿命为多长?
答:我司电源的使用寿命视工作环境状况,一般为5000-60000小时,但灯具不应持续不间断地长时间点亮,否则将减短电源的使用寿命。
六十四、              我司的产品能否在-40℃左右工作吗?
答:能,关键在于电源的IC能否在-40℃左右工作,要想在其环境下工作将选择军工级的IC。
六十五、              我司大功率LED筒灯与MR16,GU10相比的优势在哪里?
答:1.功率做的比灯杯大;2.散热结构更加合理,使用寿命更长;3.光效更好,配光更合理;4.安装方式多样,更方便,5.通过编程控制器系统可控光。
六十六、              LED灯具的寿命是什么意思?
答:说明在同时考虑灯泡的损坏以及光束输出衰减的状况下,其综合光束输出减至一特定的小时数.此比例用于室外的光源为百分之七十,用于室内的光源如日光灯则为百分之八十。
六十七、              LED灯具取代传统灯具还要克服哪些技术障碍?
答:1.提高流明数;2.解决散热问题;3.电源更加稳定;4.降低成本价格。
六十八、              与同行业相比,我们的产品优势在哪里?
答:1.很好地解决了散热问题;2.产品有多种自主知识产权;3.光源采用世界一流知名厂商的;4.电源解决方案采用欧美的IC方案以保证使用寿命。
六十九、              为什么说LED与太阳能相匹配是绝佳的搭配?
答:因LED的电器特性为低直流电流,电压也是低电压跟太阳能电池板的特性相匹配。
七十、       LED灯具外壳一般用哪几种材质?
答:铝、铁、锌合金、不锈钢、工程塑料。
七十一、              铝材有哪几种分类方式?
答:按生产方式分:车件铝、压铸铝、挤出铝、延压铝;
按材质组成型号分:1060,1070,1075,1080,6063,6065等。
七十二、              热导率的概念是什么?
答: “导热系数”是物质导热能力的量度。符号为λ或K。其定义为:在物体内部垂直于导热方向取两个相距1米,面积为1米2的平行平面,若两个平面的温度相差1K,则在1秒内从一个平面传导至另一个平面的热量就规定为该物质的热导率。
七十三、              几种常用金属的热导率是多少?
答:铍热导率: 200W/(m?K)
铜 热导率:397w/m?k
紫铜 热导率:407w/(m?k)
铝 热导率:238w/(m?k)
锡 导热率:67W/m.K
铁 导热率:40×1.163W/ m.K
七十四、              灯泡有哪几种分类方式?
答:1.钨丝灯泡,包括白炽灯泡、石英灯泡及卤素灯泡等.E-Edison(爱迪生式螺丝口);B-Bayonet(卡口)。
2.常用石英灯泡有Type T(JC),MR,JDR-C(GU10)。
3.荧光灯管,常用有FL(T5,T8,T12…)、PL-S,PL-C,2D以及节能灯管。
七十五、              铝材表面有哪几种处理方**
答:阳极氧化,电镀,喷漆,拉丝,上光等。
七十六、              常用的几种金属材料中哪种热导性最好?
答:铜(磷铜、紫铜、黄铜、红铜。)
七十七、              开关电源有哪几种分类方式?
答: 一.按工作原理分:
1.AC TO DC。
2.AC TO DC ,DC TO DC。
3.逆变电源。
二.按是否隔离:分隔离和非隔离。
三. LED电源按驱动方式:恒流式和稳压式。
四. LED电源按电路结构:
1.常规变压器降压;
2.电子变压器降压;
3.电容降压;
4.电阻降压;
5.RCC降压式开关电源;
6.PWM控制式开关电源。
七十八、              开关电源如何散热?
答:1.印制电路板版散热;
2.电子芯片的散热;
3. PCB表面贴装电源器件的散热;
4.铝合金型材电子散热器的应用;
5.高频功率开关器件和二极管的散热;
6.加装风扇。
七十九、              风阻的概念?
答:
风阻:风冷散热器的散热片需要仰仗风扇的强制导流才可发挥完全的性能,实际通过的有效风量与散热效果关系密切,而散热片会对风量造成影响的指标就是“风阻”了。
八十、       散热片有哪几种加工技术?
答:散热片主要采用Extruded(挤压技术);Skiving(切割技术);Fold FIN(折叶技术);Forge(锻造技术)四种。
八十一、              热阻的概念?
答:热阻:英文名称为thermal resistance,即物体对热量传导的阻碍效果。热阻的概念与电阻非常类似,单位也与之相仿——℃/W,即物体持续传热功率为1W时,导热路径两端的温差。以散热器而言,导热路径的两端分别是发热物体(如CPU等)与环境空气。
八十二、              比热容的概念?
答:比热容:单位质量下需要输入多少能量才能使温度上升一摄氏度,单位为卡/(千克×°C),数值越大代表物体容纳热量的能力越大。
八十三、              半导体LED结温的计算方**
答: 半导体结温公式如下式如示:
   Pcmax(Ta)= (Tjmax-Ta)/θj-a (W)                --------------(1)
   Pcmax(Tc)= (Tjmax-Tc)/θj-c (W)                --------------(2)
   Pc: 功率管工作时损耗
   Pc(max): 功率管的额定最大损耗
   Tj: 功率管节温
   Tjmax: 功率管最大容许节温
   Ta: 环境温度
   Tc: 预定的工作环境温度
   θs : 绝缘垫热阻抗
   θc : 接触热阻抗(半导体和散热器的接触部分)
   θf : 散热器的热阻抗(散热器与空气)
   θi : 内部热阻抗(PN结接合部与外壳封装)
   θb : 外部热阻抗(外壳封装与空气)
全热阻可写为:
   θj-a=θi+[θb *(θs +θc+θf)]/( θb +θs +θc+θf) ------------(3)
又因为θb比θs +θc+θf大很多,故可近似为:
θj-a=θi+θs +θc+θf                             ----------- (4)
八十四、              我们的产品有何专利?
答:主要是以核心散热器技术、热导技术、集成封装散热光源模块技术、新型灯具制造技术、灯具散热结构技术、灯具内部空气对流技术、高等级防水结构技术、LED光效利用技术、二次配光技术、超导热塑性材料技术、超热导导热栓技术、散热体接着技术等为主的发明专利技术和实用新型专利,以及产品外观专利。
八十五、              我司灯具的IP等级是多少?
答:大功率LED室内灯具为IP20--IP44,路灯和投射灯等户外灯具为IP65-IP68,矿灯、特种灯具、军用灯具、车用灯具、水下灯具为IP68。
八十六、              LED灯具的灯光照明分类有哪几种?
答:1.直接照明;2.半直接照明;3.间接照明;4.半间接照明;5.漫射照明。
八十七、              眩光的概念?
答: 眩光,分失能眩光与不舒适眩光。凡是降低人眼视力的眩光称为失能眩光,凡使人产生不快之感的眩光称为不舒适眩光。
八十八、              LED灯具产生眩光的原因?
答:产生眩光的主要因素为:
1、光源的亮度(亮度越高,眩光越显著);
2、光源的位置(越接近视线,眩光越显著);
3、光源的外观大小与数量(表观面积越大,光源数目越多,眩光越显著);
4、周围的环境(环境亮度越暗,眼睛适应亮度越低,眩光也就越显著)。
八十九、              减轻室内眩光的方法有哪些?
答: (1)降低照明灯具的辉度
(2)缩小不适辉度之面积
(3)调整灯具的安装位置或减少天花板辉度的变化
(4)加大房间的整体辉度
(5)少用通明的落地窗或玻璃幕墙
(6)窗外加装遮阳板
(7)工作台与窗户保持适当的角度。
九十、       减少反射眩光大的方法有哪几种?
答: (1)降低相关物件的反射率。
(2)调整光源或工作站的位置,使反射光不进入人眼。
(3)工作桌面不使用玻璃垫,电脑屏幕加装护眼屏。
九十一、              国内同行业中做大功率LED灯具规模比较大的企业有哪些?
答:新灯源,鑫源盛,真明丽,上海大峡谷,广州雅江。
九十二、              大功率LED泛光灯的应用范围在那?
答:1.墙体效果; 2.市政广场(公园); 3.广告牌(商业广告牌)和店铺招牌;4.景观雕塑(花草树木); 5.运动场所;6.工厂照明(含仓库,物流中心)及车库; 7.桥梁(隧道)和交通设备; 8.江面船舶(灯塔); 9.加油站;10.摄影。
九十三、              大功率LED筒灯的应用范围在那?
答: 1.商业场所(餐饮,店铺); 2.酒店; 3.办公大楼(写字楼,政府大楼); 4.车站等交通场所; 5.超市,批发市场; 6.工厂(含仓库); 7.运动场所; 8.影剧院,大会堂; 9.家居照明; 10.艺术博物馆;11.地下室,车库;12.影楼。
九十四、              大功率LED草坪灯的应用范围在那?
答: 1.别墅庭院;2.公共广场;3.公园(含政府大院);4.高档住宅区绿化地;5.商业步行街;6.道路辅助照明;7.旅游景观。
九十五、              什么是灯具的安全特低压?
答:灯具的输入电压在36V以下时就是灯具的安全特低压。
九十六、              什么是大功率LED灯具的光利用率?
答:灯具的光利用率是指灯具光输出的有效光通量与所配用的光源幅射的光通量之比。
九十七、              灯具射距的概念?
答:灯具的照射范围的亮度与照射范围的最佳比值。
九十八、              LED在照明工程中的应用方向?
答:1.建筑物外观照明;2.景观照明;3.标识与指示性照明;4.室内空间展示照明;5.娱乐场所及舞台照明;6.视频;7.与工业设计相结合。
九十九、              照广告牌的最佳色温效果是多少K?
答:7500K。
一百、       国内外LED灯具的市场销售情况?
答:国内外LED灯具市场都在起步阶段,LED灯具的市场前景看好。
我们产品已经从去年开始,多次出口到欧美、中东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践证明,LED灯具的市场销售正在由样品向小批量过渡,不久的将来LED灯具会大批量普及开来。

网友A:
好东西,要是做个PDF让我们可以下载学习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要是做个PDF让我们可以下载学习就好了啊

我就是从PDF上面复制下来滴:lol

网友B:
好东西啊,楼主,发个PDF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啊,楼主,发个PDF吧

恩,先看看效果,好的话一定发啊

网友C:
铝基板散热已经慢慢开始被陶瓷基板取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基板散热已经慢慢开始被陶瓷基板取代

陶瓷作为封装材料还是不错,陶瓷做散热还是不如铝材啊,陶瓷的散热器应该很少人见过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陶瓷作为封装材料还是不错,陶瓷做散热还是不如铝材啊,陶瓷的散热器应该很少人见过吧, ...

因为我和陶瓷打交道多,可能见得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我和陶瓷打交道多,可能见得多点。。。

了解,陶瓷做材料的多,真正拿来做专用散热器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来学习哈

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简单的,入门级资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东西

谢谢支持

网友G:
谢谢了,这个资料太全了,

网友H:
led都能讲这么多,我太小看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了,这个资料太全了,

讲封装的应该是比较多,其实很简单,只是在制作过程中注意一些问题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led都能讲这么多,我太小看这些了

呵呵,用文字叙述的比较多而已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要是做个PDF让我们可以下载学习就好了啊

太多,先占位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太多,先占位

:)

楼主:
自己支持自己

网友J:
狂人大哥可以讲讲led上中下游的产业链,国内外做的出色的一些led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J:
帮狂人顶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狂人大哥可以讲讲led上中下游的产业链,国内外做的出色的一些led公司 ...

已经开了专贴讲国内外的封装公司和晶片公司

楼主(2014-04-28):
引用 网友K:
好!!!!!!!!!!!!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