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JTAG ICE 错误,求教

楼主(2013-11-25):
“the JTAG ICE is present, but there isi no taget power (or thee target
power is to low to ensure correct communication with the device). the
detected voltage is ~0.0V”……

弄了一天了还是不行。
板子原来是好用的,一个多月没用吧,这次拿出来就这样了   、
求救……

网友A:
测试一下JTAG接口的VCC,看有电没,下载线和开发板是否连接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一下JTAG接口的VCC,看有电没,下载线和开发板是否连接错误、

弄了一下午,错误信息又变成,可以连接,但是不能返回正确的ID了。。。
彻底被征服了

网友B:
你的板子是自己做的还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弄了一下午,错误信息又变成,可以连接,但是不能返回正确的ID了。。。
彻底被征服了 ...

升级一下下载器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板子是自己做的还是?

买的,看着挺水的,背面5个电阻没焊,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啊,但是它曾经好用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一下下载器固件试试,

升级不了,用的studio6.19,提示没有支持的设备,AVRprog version 1.40

反正我也不太用调试,我还找找个ISP下载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的,看着挺水的,背面5个电阻没焊,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啊,但是它曾经好用过啊。 ...

有没有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