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IO 输出的速度有多快?

楼主(2013-11-25):
各位:
       我有个外围的器件是个串行接口。有片选、时钟、数据三根线构成,器件的时钟最快可以允许是25MHZ。我使用IO自己做个接口的函数,调用函数库 GPIO_ResetBits、GPIO_SetBits来控制IO输出,IO的初始化速度设置GPIO_Speed_50MHz。可是我实际测试,发现IO输出的速度最快只能到2MHZ,并且波形还不好。如果不放慢速度,时钟线输出的几乎是三角波。请问有人知道为什么吗?我怎么做才能达到25M的输出频率并且波形还好吗?

网友A:
以前好像有帖子说IO最快是18MHz,不要用GPIO_ResetBits、GPIO_SetBits这些库函数,速度会慢,直接操作寄存器速度能快

网友B:
这个一般用库,对速度敏感的话用寄存器,不过我也是常常在纠结这个问题的。

网友C:
GPIO_Speed_50MHz。这并不能直接影响波形速度
更重要的是, 要用最快的指令来完成 IO 口输出.
可以说: 这么高的频率, 寄存器直接控制是唯一能达到的手段了.
关于: 时钟线输出的几乎是三角波, 那是负责电容太大的缘故, 解决办法是
1.通过布线等手段减少分布电容, 2. 采用缓冲驱动器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D(2021-06-19):
引用 网友A:
以前好像有帖子说IO最快是18MHz,不要用GPIO_ResetBits、GPIO_SetBits这些库函数,速度会慢,直接操作寄存 ...

问题是有人测过SPⅠ1能达到36MHz的难道io翻转的速度还会不一样的??

网友E:
IO配置的 Speed,影响的是上升沿的斜率

想通过IO输出高频率有以下几种方式
1、循环写GPIO的输出寄存器
2、通过TIM 输出PWM
3、通过DMA搬运数据到GPIO输出寄存器(可以M2M,也可以用TIM触发)

网友F:
一般使用50MHz

网友G:
要看是不是低功耗产品,低功耗产品越慢越好。。

网友H:
库函数的执行效率太低,我在需要高速应用都是直接用寄存器,速度会快几倍

网友I:
时钟线上带电容么?

网友J(2023-03-07):
试下把IO引脚并在一起,对应引脚初始化成对应外设,并在一起的另外没用到引脚初始化成高阻输入。

网友K(2023-07-13):
以前好像有帖子说IO最快是18MHz

网友L:
不要用GPIO_ResetBits、GPIO_SetBits这些库函数,速度会慢,直接操作寄存器速度能快

网友M:
GPIO_Speed_50MHz。这并不能直接影响波形速度

网友N:
更重要的是, 要用最快的指令来完成 IO 口输出.

网友O:
这么高的频率, 寄存器直接控制是唯一能达到的手段了.

网友P:
时钟线输出的几乎是三角波, 那是负责电容太大的缘故

网友Q:
通过布线等手段减少分布电容

网友R:
采用缓冲驱动器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S:
问题是有人测过SPⅠ1能达到36MHz的难道io翻转的速度还会不一样的??

网友T:
IO配置的 Speed,影响的是上升沿的斜率

网友U:
循环写GPIO的输出寄存器

网友V:
通过TIM 输出PWM

网友W:
通过DMA搬运数据到GPIO输出寄存器

网友X:
可以M2M,也可以用TIM触发

网友J(2023-10-25):
用缓冲驱动器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Y:
STM32F103的IO输出速度有三种可选速度:2MHz、10MHz和50MHz。

网友Z:
库函数的执行效率太低。

网友AA:
曾经有一个帖子说最快的IO是18mhz

网友AB:
在如此高的频率下,直接控制寄存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

网友AC:
gpio_speed_50mhz,这并不克不及直接影响波形速率

网友AD:
引用 网友A:
以前好像有帖子说IO最快是18MHz,不要用GPIO_ResetBits、GPIO_SetBits这些库函数,速度会慢,直接操作寄存 ...

为什么这些函数会拖慢速度啊

网友AE:
寄存器控制为什么会快

网友AF:
看芯片的主频吧

网友AG:
更重要的是,使用最快的指令来完成IO和输出

网友AH:
使用缓冲司机增加驾驶能力

网友AI:
The clock line outputs almost triangular waves, which is due to the large capacitance

网友AJ:
通过接线等方式减小分布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