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时钟问题,急急急!!加急急急!!

楼主(2013-11-25):
各位大神,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是关于FPGA时钟的,现在我们做的项目用到的是Virtex-6的板子,之前是在ISE12.2下编译综合的程序,下到板子里波形时钟各种都很稳定,现在需要搬移到ISE14.2上,程序都是复制粘贴的,和12.2上的没有差别,但是下到板子里很不稳定,最后产生的波形有时好,有时不好。现在发现的问题是ISE14.4下的板子输出的时钟相比于ISE12.2下的时钟波形很差,考虑是时钟模块的问题,ISE12.2的clocking wizard是版本是3.2的,ISE14.4的版本是3.6的,二者的版本不同,各位大神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多谢多谢!!!!!

网友A:
没有遇到过,可以咨询一下xilinx的技术支持

网友A:
有没有重新生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重新生成啊?

所有的核都是重新生成和例化的,请问这个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可以咨询一下xilinx的技术支持

请问怎么资讯技术支持啊,本人新手 ,嘿嘿

网友B:
程序为何要复制粘贴?把12.2的工程直接导入14.2试试看看现象是否一样呢?

网友C:
那为什么要升级呢?

网友D:
ISE12.2中有clocking wizard么?直接用PLL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