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57可否替代PIC16C57?

楼主(2013-11-25):
我问一下各位大哥,PIC16C57可否用PIC16F57替代。还有PIC16F57的数据稳定性好吗? 因为原来的PIC16C57是OTP的,所以想换掉它!请各位大侠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功能上可以,性能上不可以

楼主:
是指哪方面上的性能?是不是里面的数据容易丢失?

楼主:
我烧录以后,里面的checksum是正常的,然后安装到板子上运行程序暂时也没问题,我就怕可烧录的芯片是不是数据的稳定性比较差,因为PIC16F57这颗芯片之前我也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烧录以后,里面的checksum是正常的,然后安装到板子上运行程序暂时也没问题,我就怕可烧录的芯片是不是数 ...

PIC16F57抗干扰性能等差多了,没有感性负载或抗干扰要求不高能将就着用!

楼主:
问题是PIC16C57只能烧录一次,不可擦除。所以用起来不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PIC16C57只能烧录一次,不可擦除。所以用起来不方便。

正常生产有什么不方便的?开发可以用F57呀,代码都OK后用C57

楼主:
我想问一下,PIC16F57主要是怕哪方面的干扰?switch电源的频率?还是电磁方面的?还有干扰的结果会导致什么不良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