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壳开关电源静电+/-8V击穿开关管,开关管硅矽胶紧贴铝

楼主(2013-11-25):
(无正文)

网友A:
静电 是  8000v 击穿吧. 会不会爬电击穿?

楼主:
是8KV,打错了,就是对端口放电,铝壳接地,感觉是从开关管的金属面击穿到外壳了,

网友B:
外壳接地,冷热地,它们用高压专用电容接地,即可防止。
如变压器漏感引起,吸收网络元件损坏了,检查!
硅胶发干是过温烧毁的,不一定是电压所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接地,冷热地,它们用高压专用电容接地,即可防止。
如变压器漏感引起,吸收网络元件损坏了,检查!
硅 ...

谢谢回复!
另外问一下,使用铝外壳时,开关管和整流管都以此作为散热介质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不客气!
开关管和整流管分别加云母片等绝缘的隔离片,再固定到外壳,这样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