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请教,关于外扩sram和sdram

楼主(2013-11-25):
1.sram和sdram哪个功耗低?相差大不大
2.cpu主频60m,sram存取时间55ns,会影响cpu正常工作么?

网友A:
你的方案有问题。
一般用sram 及  sdram,是由cpu的外部总线决定的,
有的cpu外部能够方便接sdram,有的cpu外部能够接sram。 既然能接,就不存在影不影响的问题。
总体功耗去看datasheet。各个厂家的都不同。

sdram比sram要便宜很多。

所以关键看cpu,你如果想用51,stm32之类的cpu去接sdram也是可以的,不过很累很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方案有问题。
一般用sram 及  sdram,是由cpu的外部总线决定的,
有的cpu外部能够方便接sdram,有的cpu ...

非常感谢回复,目前用的是at91rm9200.sdram和sram都能接,现在想用sram。请教下,如果是sram存取时间是55ns,cpu主频是60m,能行的通么

网友A:
很多51单片机,主频很慢,还没有50M, 外面都接SRAM。
当然这个事情你最好去问芯片原厂,或者给你卖芯片的人,他们要负责。他们说行就行,他们说不行,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51单片机,主频很慢,还没有50M, 外面都接SRAM。
当然这个事情你最好去问芯片原厂,或者给你卖芯片的人 ...

60m比sram快很多,是怕sram跟不上,不太了解cpu和外扩sram之间怎么配合工作

网友B:
不存在问题的。   配合是通过EMC 单元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