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外部低速振荡器(LSE)时时钟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3-11-25):
    使用32.768K的外部晶振作为LSE,在RCC_Configuration中要怎么配置,使芯片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A:
LSE 并不能用作系统时钟或者 PLL 时钟源.
最多只能用作 RTC 的时钟源. 通过 RCC-BDCR 的 RTCSEL 位来配置

楼主:
那使能LSE是在RCC_Configuration还是在RTC初始化函数里面

网友B:
你可以参考官方的库例程。

楼主:
库程序里面好像到是配置HSE的

楼主:
   有人帮忙解决一下吗,不使用外部晶振(HSE),使用内部HSI,但要用到32.786K的外部晶振用来做RTC,系统时钟和RTC该如何配置

网友C:
这个问题,LZ只要找一个RTC的demo,看看SetSysClock()和RTC_Configuration()就知道了。。。

楼主:
不是时钟问题,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不过也感谢大家的帮助
到这就结贴了

网友D:
参考一下   官网上的资料吧   楼主  应该有很多这方面的例程吧   不是很了解啊

网友E:
/*打开LSE/RTC*/
    PWR->CR = PWR->CR | 0x100;  /*DBP*/
    RCC->BDCR = 0x8101; /*RTCEN/RTCCLK=LSE/LSEON*/
    PWR->CR = PWR->CR & ~0x100;  /*D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