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中断函数一配置完就立马中断,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25):
为什么中断配置完之后它就立马进入中断呀?TIM1和TIM3都是如此。按道理是要等我的计数器计满数更新时候才进入中断的呀!不是说好的更新中断嘛。。我在中断处理函数里面设置了断点,发现中断函数一配置完就立马中断,这是怎么回事?我的TIM配置有问题吗?
void TIM3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结构体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定时器基本设置结构体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优先级设置结构体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使能PD端口时钟【总线访问IO口可以不开启端口的时钟,所以这里不使能PD也可以】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使能TIM3时钟

//Config PD2 为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最高50MHz的频率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TIM3的ETR输入脚为PD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0; //设置预分频值,此处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自动重装载值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3,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0x0);
//TIM3的时钟源选择外部时钟模式2(即外部触发输入ETR)
//无预分频器,捕获入口上检测到的每一个边沿都触发一次捕获。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上升沿极性
//第四个参数必须是0x00-0x0F之间的数,表示输入捕获滤波器

TIM_SetCounter(TIM3,0x0); //TIM3初值设为0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使能定时器3更新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3_IRQn;//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先占优先1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2;//从优先2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中断优先级初始化

TIM_Cmd(TIM3, ENABLE);//TIM3使能
}

网友A:
我的tim2  感觉跟你的没啥区别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DISABLE);
TIM_DeInit(TIM2);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36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interupt 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选择中断分组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EXTI9_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响应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要不你在  配置前面 加一句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DISABLE); 试试看

网友B:
你配置的数值有问题。

公式:
溢出时间 Tout= ((arr+1)*(psc+1))/Tclk;

其中: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设置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clk是时钟频率

你设置的值带进去算出来为0,当然是一直中断。

网友C:
TIM3->CR1|=0x01;

这句之前清除中断标志

楼主:
我好像在哪个地方看到一句话:“自动重装载值为空时定时器不工作”。应该就是说不配置自动重装载值、自动重装载值设置为0 定时器均不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