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ALTIUM DESIGNER09软件的朋友么

楼主(2013-11-25):
关于电阻电容的阻值应该怎么标啊?如图中的RES2和1K 那个才是标识阻值的啊??
为什么我导入PCB以后,显示的是RES2,不能显示1K啊??

网友A:
R?=R1
RES2=1K
1k 删除或者隐藏

网友B:
双击电子元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在右上角有很多的选项,选择合适的元件显示信息就行了,不用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R?=R1
RES2=1K
1k 删除或者隐藏

我可以设置1K永远不要显示出来么?每次放置都会显示1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击电子元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在右上角有很多的选项,选择合适的元件显示信息就行了,不用这么麻烦。 ...

怎么让1k永远不要显示出来啊?每次放置元件都会显示1K

网友C:
那就选库里没有标值的电阻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选库里没有标值的电阻封装。

库里好像都要标值的啊

网友C:
库里是没有的,你选的应该是工具栏上的那些标有1K,10K之类的电阻。我一段都没有用。

网友D:
不要打勾相应的checkbox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打勾相应的checkbox

你这个是放置了以后,再修改的。。。。

我的意思说放置前就不要显示1K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放置了以后,再修改的。。。。

我的意思说放置前就不要显示1K  ...

按tab键出属性框改完再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tab键出属性框改完再放?

按TAB改了属性后,如果连续放置几个电阻 ,是不会出现1K的。

如果等会重新放置还是有1K的,我的意思说希望1K永远不要出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TAB改了属性后,如果连续放置几个电阻 ,是不会出现1K的。

如果等会重新放置还是有1K的,我的意思说希 ...

全部放置完毕以后,批量隐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部放置完毕以后,批量隐藏就好了。

这个是可以,但是我画图的时候一般都会标上阻值,,,看到有两个阻值 不舒服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可以,但是我画图的时候一般都会标上阻值,,,看到有两个阻值 不舒服 ...

我一般画的时候忍一下,停下来了就批量隐藏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画的时候忍一下,停下来了就批量隐藏一次。

那多麻烦啊??

网友F:
那只是一个标识而已,你想什么标就什么标,看得明白就OK

网友G:
软件这种东西自己摸索摸索很快就熟悉了~

网友H:
顶一下,也开始学习DXP了。

网友I:
楼主啊,这种问题,你发表到论坛的时间去看AD的培训手册,早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