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8031单片机配合使用外部程序存储器和外部数据存储器问题

楼主(2013-11-25):
8031单片机,程序存储在外部程序存储器中(M27C256),运行普通一般没有中断的程序一切正常运行,当运行有一个外部中断的程序时便不能正常运行,求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绝对与外部程序存储器无关。应该是中断程序有问题,或者是硬件问题,比如信号下拉后恢复不回来。例如,时钟芯片DS12887闹钟中断后,必须读C命令寄存器才能恢复高电平。又如,有些单片机内部上拉能力不够,当被拉成低电平后无法靠内部上拉电阻自动恢复成高电平、需要外接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与外部程序存储器无关。应该是中断程序有问题,或者是硬件问题,比如信号下拉后恢复不回来。例如,时钟 ...

硬件问题我觉得可以排除了  我也使用了STC89C52这款单片机 不使用外部程序存储器,同样的程序也能正常运行

网友B:
这和外部程序存储器没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件问题我觉得可以排除了  我也使用了STC89C52这款单片机 不使用外部程序存储器,同样的程序也能正常运 ...

你用STC89C52外挂一样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STC89C52外挂一样有问题

能具体说说吗  以前很少用外部程序存储器,对着不是很清楚

网友C:
中断服务程序的问题的可能性大, 看楼主先怎么排除是中断服务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服务程序的问题的可能性大, 看楼主先怎么排除是中断服务程序的问题?

我的中断服务程序采用的是调用某一个模块函数
//串口中断入口
void Uart_Gets(void)interrupt 4
{
        RI=0;
        ES=0;     //关串行口中断
        if(SBUF != P1)
                ES=1;                                //非本机地址,继续监听
        else
                Serial_Pro();
}
/************************************************************
**函数名称:uchar Serial_Pro(void)
**参数说明:void
**函数功能:串口中断处理函数
**函数返回:void
************************************************************/
void Serial_Pro(void)
{
        uchar temp;
        SM2=0;                                                                   //取消监听状态
        Serial_Send_Data(P1);        //发回从机地址
        temp = Serial_Rec_Data();
        switch(temp)
        {
                case 0xff:                                //接收到复位命令
                        break;
                case 0x01:                                //接收到01H命令
                        if(rrdy == 1)
                        {
                                Serial_Send_Data(0x01);        //接收准备好发送状态字
                                while(Serial_Rec_Str());
                        }
                        else
                        {
                                Serial_Send_Data(0x00);
                                //temp = Serial_Rec_Data();
                        }
                        break;
                case 0x02:                                //接收到02H命令
                        if(trdy == 1)
                        {
                                Serial_Send_Data(0x02);        //发送准备好发送状态字
                                while(Serial_Send_Str());
                        }
                        else
                        {
                                Serial_Send_Data(0x00);
                                //temp = Serial_Rec_Data();
                        }
                        break;
                default:                                        //接收到非法命令
                        Serial_Send_Data(0x80);
                        break;
        }
        SM2 = 1;
        ES = 1;                                        //开串行口中断
}
我一直有点怀疑是中断程序中改变了某个参数,但查看了很多遍  仿真 实际下载运行都没查出来
我认为中断服务程序的逻辑结构上有点问题,但具体的还没找出来

网友B:
就LZ这串口程序框架,没有问题是奇迹
没有兴趣继续看下去

网友C:
稍稍有点复杂, 得结合你的实际数据来看了.
可以先用个简单的中端服务来测试, 再一步步地实现你的功能.
或者借助仿真器来找问题点.

网友A:
串口中断是双中断源,接收一个字节与发送完一个字节都会进入串行中断。标准的结构是:

   if (RI)
    {
             RI=0;
             接收处理
    }
    else
    {
             TI=0;
             发送处理
     }

你回送0x01与0x02后执行等待程序(想必里面在判断TI并清零吧)。但回送0x00与0x80直接退出中断。当发送完后会进入中断执行:

   RI=0;

不出问题才怪

网友A:
顺便说一句,你的程序除了发送处理不得法外(这也是初学者的通病),程序结构是非常规范的。首先一点,括号就对得很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稍稍有点复杂, 得结合你的实际数据来看了.
可以先用个简单的中端服务来测试, 再一步步地实现你的功能.
或者 ...

ok  谢谢啊  我先慢慢用板子调试一下 简化一下逻辑结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说一句,你的程序除了发送处理不得法外(这也是初学者的通病),程序结构是非常规范的。首先一点,括号 ...

能否说一下初学者容易犯的问题,希望在以后有所提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说一下初学者容易犯的问题,希望在以后有所提高

不知道Serial_Send_Data、Serial_Rec_Data、while(Serial_Rec_Str());这三个函数的内容

网友A:
我们在向上位机回送应答或数据时,不可能死等:  while(!TI);   TI=0;
而是发了就返回,待发完时进入发送中断去处理。

当然了,如果只是一个应答数据还简单,发送中断只需写一句 TI=0;  就行了。
如果需要连续回传多个字节,就涉及到全双工通讯的方法了。需要设一个队列表,用几个指针。

网友A:
初学者的通病就是只会照搬教科书上的方法,
SBUF=xxx;
while(!TI);   TI=0;

在一个实际的电子产品中,这个方法要么无法达到实际需求、要么极大降低了产品的性能。

网友A:
话又说回来,现在写教材的大概也不会全双工通讯。
事实上,这十多年来我在江浙地区、广州、深圳、成都与很多从业者技术交流后,在这里说一句大话:我发现只有我一人会全双工通讯。
其实,在我原单位(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我们从来都是采用全双工通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初学者的通病就是只会照搬教科书上的方法,
SBUF=xxx;
while(!TI);   TI=0;

完全同意. 入门级的教科书上的方法是教学用途, 不是实际使用的,

实际使用时, 要特别留意中断服务和延时副程式.

网友E:
这么古老的东西现在还找的到么?

网友E:
Serial_Rec_Str(), Serial_Send_Str() 这些函数感觉像是收/发多个字节的, 真的不知道在ISR里面调用它们会发生什么状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稍稍有点复杂, 得结合你的实际数据来看了.
可以先用个简单的中端服务来测试, 再一步步地实现你的功能.
或者 ...

8031很可能没有仿真器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Serial_Send_Data、Serial_Rec_Data、while(Serial_Rec_Str());这三个函数的内容

/************************************************************
**函数名称:void Serial_Init(void)
**参数说明:void
**函数功能:串口通信初始化设置函数
**函数返回:void
************************************************************/
void Serial_Init(void)
{
        SCON=0xf0;                         //设置串口工作方式3即:SM0SM1=11,SM2=1,REN=1
        TMOD|=0x20;                        //设置定时器T1为工作方式2
        TH1=0Xfd;                         // 波特率为9600下的初值设置
        TL1=0Xfd;
        TR1=1;                                        //打开定时器T1
        ES=1;                                                //打开串口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

/************************************************************
**函数名称:void Serial_Send_Data(uchar byte)
**参数说明:byte--->即要发送的无符号型数据;
**函数功能:9位异步收发数据的串口发送数据函数
**函数返回:void
************************************************************/
void Serial_Send_Data(uchar byte)
{
        //TB8=0;                                //TB8---即多机通信中9位异步收发数据的第九位数据,TB8=1指发送的是地址,TB8=1指发送的是数据
        SBUF=byte;
        while(!TI);
        TI=0;
}

/************************************************************
**函数名称:void Serial_Rec_Data(uchar byte)
**参数说明:void
**函数功能:9位异步收发数据的串口接收数据函数
**函数返回:temp--->串口接收到的数据
************************************************************/
uchar Serial_Rec_Data(void)
{
        uchar temp;
        while(!RI);
        RI = 0;
        temp = SBUF;
        return temp;
}

/************************************************************
**函数名称:uchar Serial_Send_Str(void)
**参数说明:void
**函数功能:9位异步收发数据的串口发送字符串函数
**函数返回:主机接收到字符串后的校验值
************************************************************/
uchar Serial_Send_Str(void)
{
        uchar p,i,temp;
        p=0;                                                                                                    //p=0--->清校验和
        for(i=0;i<BN;i++)
        {
          p+=tbuf;
                Serial_Send_Data(tbuf);  //发送一数据
        }
        Serial_Send_Data(p);                      //发送校验和
        temp = Serial_Rec_Data();     //接收校验结果
        return temp;
}

/************************************************************
**函数名称:uchar Serial_Rec_Str(void)
**参数说明:void
**函数功能:9位异步收发数据的串口接收字符串函数
**函数返回:0--->接收字符串成功
**                                        1--->接收字符串失败
************************************************************/
uchar Serial_Rec_Str(void)
{
        uchar p,i,temp;
        p=0;                                                                                                    //p=0--->清校验和
        for(i=0;i<BN;i++)
        {
                rbuf = Serial_Rec_Data();        //接收数据
    p+=rbuf;
        }
        temp = Serial_Rec_Data();                                //接收校验码
        if(temp==p)
        {
                Serial_Send_Data(0x00);                                //校验和相同发"00"
                return 0;
        }
        else
        {
                Serial_Send_Data(0xFF);                                //校验和不同发"FF",重新接收
                return 1;
        }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古老的东西现在还找的到么?

还有,就是不好找8031  但公司的总工程师要求使用8031   不能改为89C51系列芯片,以前一直使用C51系列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8031很可能没有仿真器可用.....

8031好像还真没有仿真器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Serial_Rec_Str(), Serial_Send_Str() 这些函数感觉像是收/发多个字节的, 真的不知道在ISR里面调用它们会发 ...

需要使用串口多机通信,发送和接受字符串,不知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实现这个功能啊?

网友B:
漏洞百出
既然是发送查询
void Serial_Send_Data(uchar byte)
{
        //TB8=0;                                //TB8---即多机通信中9位异步收发数据的第九位数据,TB8=1指发送的是地址,TB8=1指发送的是数据
        SBUF=byte;
        while(!TI);
        TI=0;
}
但却又没有关串口中断,而串口中断居然没有判断中断源,太有才了

网友F:
我只想说两个字 “呵呵”

网友A:
说明三点:
1  C51设置波特率时用不着自己算出立即数,而是:
   TH1=TL1=(uchar)( (float)256 - (float)Fosc*1000000 / ((float)192*BAUD_rate) );
2  对于校验和,更高效的是其与前面所有数据之和相加为0、而不是直接判断二者相等。
3  8031照常用通用仿真机即可。应用时取下外部程序存储器。

网友A:
SMOD=1    ————————》192
SMOD=0   ————————》 384

网友A:
我看了一下你的程序,还未理解透方式2或3是如何实现多机通讯的。申明一下,多机通讯需要硬件电路做保证、多选用RS485芯片。一般RS485搭建成半双工(对于多机通讯,全双工很难实现,并且容易软件崩溃)。我没有看见程序中有RS485的方向选择控制。

在你的基础上大概改了一下,无法验证、也没改完,你自己去完成。发送多字节部分未改成建队列发送的方法。

void Uart_Gets(void)interrupt 4
{
        if (RI)
        {
                RI=0;        temp==SBUF;

                if (RB8)        //不管原来是否有通讯或通讯流程是否结束,首先监测是否发的是地址(也许重新开始发)
                {
                        RB8=0;

                        if(temp == P1)
                        {
                                SM2=0;                //匹配,以后接收数据
                                SBUF=temp;        //发回从机地址

                                Border=1;        Bdata=0;        Bcheck=0;
                        }
                        else
                                SM2=1;                        //如果不匹配,下次只有收到地址(RB8=1))才进入接收中断

                        return;
                }

        /************************************************/

                if (Border)
                {
                        Border=0;

                        switch(temp)
                        {
                                case 0xff:                //接收到复位命令
                                                break;
                                case 0x01:
                                                if(rrdy == 1)
                                                {
                                                        SBUF=0x01;
                                                        Bdata=1;        //以后接收数据
                                                        CheckSum=0;
                                                        total=BN;
                                                }
                                                else
                                                {
                                                        SBUF=0x00;
                                                        SM2=1;                //未准备好,异常结束;下次只能接收地址
                                                }

                                                break;
                                case 0x02:
                                                if(rrdy == 1)
                                                {
                                                        SBUF=0x02;
                                                        SENDing=1;        //在主程序中根据该标志发送
                                                        SM2=1;
                                                }
                                                else
                                                {
                                                        SBUF=0x00;
                                                        SM2=1;                //未准备好,异常结束;下次只能接收地址
                                                }

                                                break;
                                default:
                                                SBUF=0x80;
                                                SM2=1;
                                                break;
                        }

                        return;
                }

        /************************************************/

                CheckSum+=temp;

                if (Bdata)
                {
                        rbuf[BN-total]=temp;
                        total--;
                        if (total)        return;

                        Bdata=0;        Bcheck=1;
                        return;
                }

        /************************************************/

                if (Bcheck)
                {
                        Bcheck=0;

                        if (!CheckSum)
                                SBUF=0x00;
                        else
                                SBUF=0xff;

                        SM2=1;

                        return;
                }

        /************************************************/

        }
        else
        {
                TI=0;        Bsend=1;
        }

}

/************************************************************

在主程序中:

        if (SENDing)
        {
                while(!Bsend);        Bsend=0;        //等待原来的应答发完

                for (i=0; i<BN; i++)
                {
                        SBUF=tbuf[i];
                        p+=tbuf[i];
                        while(!Bsend);        Bsend=0;
                }
                p=0x100-p;
                SBUF=p;
                while(!Bsend);        Bsend=0;
                //没必要再接收校验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