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负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3-11-25):
要给APD提供负偏压,因为电路的设计问题,把常见的电源反过来接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要选购一款合适的产生负电压的芯片,去MAXIM官网看了下,不知道是不是方法不当,没有找到能产生超过-30V的芯片,远远达不到我需要的最大-200V的要求,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设计,提供一点思路,谢谢!

网友A:
你要多大电流啊

@jjjyufan 版主求教~

网友B:
这么大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多大电流啊

不太清楚
顺便请教一下吧,如果知道了一个芯片(或者电路)的工作电压,那么对电源的要求要同时考虑电压和电流两个参数么?但是对于一个简单的稳压电源往往只有电压输出,并没有电流调节按钮,那如何知道该电源是否能够满足要求呢?

网友A:
电流不清楚,怎么设计啊
或者你哪里需要-200v?什么器件?

@maychang @NE5532 @jjjyuf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清楚,怎么设计啊
或者你哪里需要-200v?什么器件?

APD偏压
电流多大不是由工作电压和负载决定么?跟电源设计有什么关系?

网友C:
看到那么高的负电压,惊呆了,我就想到了全桥整流后可能会有这么高的负压,没试过。。。芯片更没听说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APD偏压
电流多大不是由工作电压和负载决定么?跟电源设计有什么关系?

那电源供不出电流怎么办啊。。。

这个必须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电源供不出电流怎么办啊。。。

这个必须相关

可能还是我电源内部原理不够明白,只是觉得既然能提供电压,而负载就是负载,跟电源无关,电压除以负载就是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那么高的负电压,惊呆了,我就想到了全桥整流后可能会有这么高的负压,没试过。。。芯片更没听说过 ...

确实有这种芯片的

网友E:
这么大的负电压啊,没碰到过,是什么器件啊

网友F:
不知楼主输入多少?电源体积要求大小?需要功率大小?说出来,给你想方案,基本能解决,不要钱哦:lol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楼主输入多少?电源体积要求大小?需要功率大小?说出来,给你想方案,基本能解决,不要钱哦
...

太好啦,先谢谢!
电压范围-20V到-200V
电源体积无要求
输出电流1mA一下(这个参数不是太确定)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太好啦,先谢谢!
电压范围-20V到-200V
电源体积无要求

输出电压可调?那就比较麻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太好啦,先谢谢!
电压范围-20V到-200V
电源体积无要求

系统是市电输入还是直流系统,28V还是48V?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出电压可调?那就比较麻烦。

是啊,还忘了说一个重要参数,纹波要做到万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系统是市电输入还是直流系统,28V还是48V?

直流系统吧,大小的话没有具体要求,就是50V以下吧,不知道您说这两个28V和48V是行业标准么?

网友H:
这还是上变压器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直流系统吧,大小的话没有具体要求,就是50V以下吧,不知道您说这两个28V和48V是行业标准么? ...

纹波万分之一?有效值还是峰峰值,20V就是2mv?200v20mv?还要20V—200V,还好电流小,先说说我的基本想法吧,去买在你输入范围内的小功率48V隔离输出模块,比如28V转48V的5个串联就有了240V,然后进行降压电路降压,细节要仔细规划,电压肯定能达到,但是这低压纹波基本不能保证的,重要的一点必须用隔离电源,自己做要的时间长不稳定,不过200V-20V的调压一个电源基本做不出来

网友I:
如果输入24伏或48伏直流,输出-200伏直流,输入也需要很大的电流的。最好用输入交流220来做

网友J:
1mA的输出电流很小了,就算是先变换到-200V,再根据需要用线性降压电路降下来,整体功耗也不会有多大。你可以找一款正转负的DC-D芯片,如UC3572,虽然规格书上没给出升-200v的,但要想变更高的负电压不难,也就是把电感换成带中心抽头的,利用变压器原理升上去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