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排错初写流水灯不动了

楼主(2013-11-25):
硬件连接:
PA0-8 ===== LED*8 ==== VCC
目标:
PA上的8个LED流水显示

#include<iom128v.h>
#include <stdlib.h>

unsigned int i,j,k;
void main(void)
{
        k = 0;
        DDRA = 0xff;
        PORTA = 0xff;
        while(1){
                if(k==8)
                        k=0;
                PORTA = (1<<k);
                k++;
                for (i=0;i<10;i++)
                {
                for (j=0;j<4000;j++);
                }
        }
}

网友A:
这程序 要动才怪

楼主:
来一个能改改的先

网友B:
这个程序本身没什么问题啊,会流水的。
4M时钟大概1s左右移动一位,

网友C:
就说一处错误,PA口是0到7,不是0到8

另外,楼主的代码风格很不好,你可以自己写,但是你要遵循前人的规则,也利于你以后的学习,也利于你的成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说一处错误,PA口是0到7,不是0到8

感谢版主指导,代码有待完善

楼主:
修改后的代码流水+闪烁的
#include<iom128v.h>
#include <stdlib.h>

unsigned int i,j;
unsigned char t;
void main(void)
{
        DDRA = 0xff;
        PORTA = 0xff;
                t = 0x01;
        while(1){
                if(t==0x00)
                        t=0x01;
                                PORTA = ~t;
                                t = t<<1;
                for (i=0;i<50;i++)
                {
                for (j=0;j<40;j++);
                }
                                PORTA = 0xff;
                for (i=0;i<50;i++)
                {
                for (j=0;j<40;j++);
                }
                                PORTA = ~PORTA;
                for (i=0;i<5;i++)
                {
                for (j=0;j<40;j++);
                }
        }
}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修改后的代码流水+闪烁的

改观不大,你没有参考别人的代码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说一处错误,PA口是0到7,不是0到8

LZ的代码结果是0~7啊,==8时,归零了

代码没有问题

只是将变量改为局部变量要好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Z的代码结果是0~7啊,==8时,归零了

代码没有问题

我指的是他最开始的介绍呢,没有说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