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660A负压输出时电流有多大,能带几个运放?

楼主(2013-11-25):
我有12个258,用它做-5V,不知道能带的动不

资料里没看到它输出电流有多大

网友A:
看输出曲线,也就是50mA左右吧,能否带的动要看你系统。
推荐SGM3204 200mA的电流,还有SGM3206, 60mA的负载能力。还有个办法就是把258换成低功耗的运放,比如SGM8272,每颗耗电才300u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输出曲线,也就是50mA左右吧,能否带的动要看你系统。
推荐SGM3204 200mA的电流,还有SGM3206, 60mA的负 ...

谢谢你的推荐

我看了下LM258也是低功耗的,500uA

我12路,也就12*500=6mA  也就是7660是足够的,对吗

网友A:
不算负载的话够用,评算系统耗电要以最大功耗计算,比如258每颗最大是2mA。

网友B:
ht7660<20ma

楼主:
已经试了下,不行,带不动,还是老老实实用DCDC模块转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