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牛电路看不懂

楼主(2013-11-25):
如图此电路起什么作用?怎么分析?

网友A:
比例加积分电路?

网友B:
我也不懂

网友:
反比例发大器

网友C:
反向放大电路,电容C14起低通滤波,频率高了放大倍数小

网友D:
输入是直流电压,能放大吗?

网友E:
交流电用过那个电容,直流电时候感觉是积分啊

网友F:
看C14值的大小,偏大的话是构成低通滤波。偏小的话比如30p,则是相位补偿,防止运放自激振荡。 因为输入是直流信号,个人感觉用作低通的可能性更大些。

网友G:
输入延时

网友H:
9# 说的对,视电容容值大小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