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2 GPIO口功能切换

楼主(2013-11-25):
刚开始学习KE02,问题一大堆啊...
还是关于IO口的,我用KL25芯片时记得可以通过设置某个寄存器来改变某个Pin脚上复用哪个功能。
问题我找遍KE02参考手册,都没看到类似的寄存器啊,是文档漏写了吗?

楼主:
KL25手册中PORTx_PCRn寄存器的MUX位就是用来选择复用哪个功能的

网友A:
我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貌似是用哪个模块,这个管脚的交叉开关就自动打开了!

网友B:
你看下数据手册吧··里面寄存器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数据手册吧··里面寄存器都有··

:L不一样啊 ,同样章节里 KE02就没这个寄存器诶。
找了好久都没看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一样啊 ,同样章节里 KE02就没这个寄存器诶。
找了好久都没看到

恩···确实没有这个关于功能选择的寄存器,不过我之前写的时候在功能那边写了貌似就可以用对应的引脚了,比如acmp的1通道,选了后直接就可以用了,再比如adc里有寄存器是选择通道的,选了就可以用这个脚的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确实没有这个关于功能选择的寄存器,不过我之前写的时候在功能那边写了貌似就可以用对应的引脚了 ...

那估计就像3楼说的那样了,启用了这模块对应引脚的功能也就自动启用了。

网友C:
手册里面有如下注意事项(主要内容就是KE02没有复选寄存器,通过使能相应的模块来使能pin脚功能,如果同时使能两个模块则优先级高的模块获得控制权。所以建议在使用pin脚资源前请规划好所要pin脚需要使用的功能):
When an alternative function is first enabled, it is possible to get a spurious edge to the module. User software must clear any associated flags before interrupts are enabled. Table 10-1 illustrates the priority if multiple modules are enabled. The highest priority module will have control over the pin. Selecting a higher priority pin function with a lower priority function already enabled can cause spurious edges to the lower priority module. Disable all modules that share a pin before enabling
another 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里面有如下注意事项(主要内容就是KE02没有复选寄存器,通过使能相应的模块来使能pin脚功能,如果同时 ...

按英文意思:如果我之前使能过低优先级的模块,然后再使能高优先级模块,那么此时英文中提到的spurious edge 将会发生在低优先级模块上,并且需要软件清除相关标识。
问题我搜索spurious edge词组没找到相关标识位。

另外英文最后那句的意思是如果我已经用了某个脚上低优先级模块功能,想要该脚变成高优先级模块功能需要先禁止低优先级模块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貌似是用哪个模块,这个管脚的交叉开关就自动打开了! ...

回答正确,这个和8位单片机的设置很像的.